刚买了台TBS1052B,说说感受

楼主(2015-03-29):
早上跑华强北买了台,两千多,50M的,回来白弄了几下,除了上升时间比较长,其他都还不错,我的感受是:真心感谢国产示波器们,否则永远没有两千多的泰克。买泰克其实只是习惯使用泰克的,国产的摸都没摸过,买之前有过矛盾,到底是买泰克呢,还是支持国货,作为一名工程师,真心希望支持国货,真心希望有一天能用到便宜又好用的国产仪器仪表,刚买的示波器,先用段时间,后面有时间拆了拍照哈。

网友A:
正在试用一台Rigol的示波器,表笔的质量连泰克的低端型号配的表笔都比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试用一台Rigol的示波器,表笔的质量连泰克的低端型号配的表笔都比不过。 ...

深有同感,看过同事用国产示波器(牌子就不说了),经常要打那个10倍衰减,经常出现测试结果莫名其妙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型号,感觉用着挺不错、挺顺手的!

网友B:
你看看上面标着made in china 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工具,宁可用进口的二手淘汰货,也不要用国产的“高端”“全新”货。 ...

有道理,说是性价比高,有很花哨的显示或者功能,其实会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D:
公司一台500M的普源没一台300M的泰克好用。可惜泰克的被前人整得不成人形了,不过还能测

网友:
泰克的 小存储深度怎么破?
经常用存储并展开波形功能,
存储深度泰克为啥不上兆啊,太有用了。

网友E:
你用国产的抓一下0.02us的毛刺,看看能不能抓住。这是我发现国产的明显不如泰克的地方。同样的示波器,泰克可以很轻松的抓到。国产的不行。如果只是看看一般串口的或者I2C波形,国产的没问题。抓突发脉冲很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用国产的抓一下0.02us的毛刺,看看能不能抓住。这是我发现国产的明显不如泰克的地方。同样的示波器,泰克 ...

关于这点泰克也经常被安捷伦拿来鄙视的……

网友:
怎么也得100M,

网友G:
最近关注ZLG的示波器,感觉功能很强大,准备让公司进一台试试.如果能如宣传说的,可以完爆进口的了.

网友:
TBS1052B,ZLG的示波器

网友H:
我觉得优利德的万用表还不错,去年买了个4位半的,还挺便宜的,说实话我,我没觉得比福禄克同价位的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优利德的万用表还不错,去年买了个4位半的,还挺便宜的,说实话我,我没觉得比福禄克同价位的差多少 ...

那是因为你的需求国产的就可以满足,其实99%的需求国产表就可以满足,买进口仪器只为了那1%准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点泰克也经常被安捷伦拿来鄙视的……

周立功的这方面如何?看宣传视频,好像这方面着力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关注ZLG的示波器,感觉功能很强大,准备让公司进一台试试.如果能如宣传说的,可以完爆进口的了. ...

那我们单位来展示,确实很强大。当然只草草测了下存储深度,强大的狠!
不过公司没预算,过完年还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时候预算下来呢
探头可以,比rigol的倒霉RP2200好多了,也不知道为啥,我感觉RP2200零售价格卖15~20元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一台500M的普源没一台300M的泰克好用。可惜泰克的被前人整得不成人形了,不过还能测 ...

DS4000系列?贵公司真有勇气,三万块的国产示波器都下得去手
不过话说回来,我期待着有一天国产示波器能把美国人从1W以下的市场全部赶出去,更高的就不想了。

网友:
他会放一台在我们公司试用的.试用后再看,如果可以就买一台.
如果有可能我还会是支持国产的.谁让我公司也是做国产的呢.

网友I:
国产的示波器花哨功能多,等你抓一个波形,拉开看看,发现本来是方波,变成三角形或梯形了,买了个3,4千的国产的,感觉像是个玩具,看着花哨,用起来生不如死

网友:
我们也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工具,宁可用进口的二手淘汰货,也不要用国产的“高端”“全新”货。 ...

这就是我为什么买了台二手的力科,也不买国产货,因为我不相信他们

网友:
说到示波器,不知道有卖二手模拟示波器的么?

网友:
买二手的好

网友:
所以某些时候还是得用模拟示波器 哈哈

网友:
国产的在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的确差不了多少。

用三个月后,就慢慢发现不同了。

这点深有感触,以前使用国产的,时间一长,那感觉就是电脑用得太久一样。就是恢复出厂状态也没有多大改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的确差不了多少。

用三个月后,就慢慢发现不同了。

我校准过八几年产的FLUKE手持表都合格,质量稳定性没得说。最近用过F289测交流信号频响100KHz内小于1dB,国产的20KHz带宽就差很远。

网友:
深有同感,国产质量急待提升啊

网友:
我们公司花了8千买了普源的示波器,用着还不错

网友:
有了山寨的逻辑分析仪, 少用示波器了, 晶振有没有震荡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

网友J:
>晶振有没有震荡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

How?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J:
>晶振有没有震荡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

How?

0~30MHZ 还可以测占空比

网友(2016-12-23):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上面标着made in china 没

哪里制造的并不关键,关键是按哪里的标准制造的。

网友:
过段时间就让你香菇蓝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的确差不了多少。

用三个月后,就慢慢发现不同了。

对的,就是抗超标能力不足。

网友:
优利德UT70B万用表用了10年了,之前跟FLUKE189对比,精度居然几乎一样,不过优利德的旋钮接触不良了,论手感,FLUKE真的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产的示波器花哨功能多,等你抓一个波形,拉开看看,发现本来是方波,变成三角形或梯形了,买了个3 ...

哪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