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运行在NIOSII 平台上的DMP程序(FOR MPU6050)

楼主(2015-03-29):
一时兴起,想用MPU6050干点什么,就用FPGA连接MPU6050干了起来,开始很顺利,不到10分钟就把寄存器
读取出来了,可是发现里面的数据简直就是天花乱坠,飘得一塌糊涂,尝试用数字滤波,可是效果不好。后来
发现了DMP motion 这个东东,结合传感器基本知识又把网友们的程序参考了一遍,终于摸索了点东西,处理好
后,数据稳定性提高了不少。感谢那些乐于分享的网友们。

硬件描述:
      硬件平台很简单,使用ALTARA的FPGA芯片EP2C8Q208C8, 操作MPU6050只用了三个腿腿
      MPU6050是淘宝上买的通用模块,采用I2C接口连接。
      系统用NIOS的PIO模拟了硬件I2C口的时序,由于NIOS2速度比较快,所以整体速度还行。

其中管脚安排如下:
      1.   PIN162接I2C_ADDR(软件设计的时候没有用它,直接置低)
      2.   PIN160接I2C_CLK
      3.   PIN161接I2C_DATA
      板上有SDRAM运行程序,一个调试串口

软件描述:
      参考了本网站部分网友发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针对430和STM32单片机,本人对其加工修改,移植到了NIOSII 上

以下是软件的源代码:

由于YAW没有磁场传感器,漂移很厉害,其他两个姿态还行。

网友A:
用的是Quartus?你的syslib工程用什么打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Quartus?你的syslib工程用什么打开的啊?

是的,用的是QTII  NIOSII 7.0

网友B:
楼主厉害。想必是做过四轴,平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想必是做过四轴,平衡车?

想DIY一个头盔瞄准器,这样模型飞机上的摄像头云台就可以根据我的头肩相对姿势来动作,瞄准我希望看到的位置!可遗憾的是YAW方向漂移还是很厉害,准备下回把磁场传感器搞上后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DIY一个头盔瞄准器,这样模型飞机上的摄像头云台就可以根据我的头肩相对姿势来动作,瞄准我希望看到的 ...

之前有过类似的想法。在帽子上放三个led。四轴拍摄led确定方位和距离。实现跟随。不过事实上比我想得要复杂。期待楼主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过类似的想法。在帽子上放三个led。四轴拍摄led确定方位和距离。实现跟随。不过事实上比我想得要复 ...

想不到还真有朋友有如此想法,甚是高兴,搞定了一定和兄弟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