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u9150磁力计始终输出正值,但有变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9):
      如题,mpu9150,能正常读出ID和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数据,但是,读磁力计时,始终输出正值,不过值有变化,是什么原因?

    拿磁铁靠近,试了下,倒是有负值出现。

网友A:
可能有强磁干扰,采集三轴数据 不断转动传感器,最终获得数据matlab画一个球,看是不是球形的,或者椭球形
然后进行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强磁干扰,采集三轴数据 不断转动传感器,最终获得数据matlab画一个球,看是不是球形的,或者椭球形

多谢回答,没用过matlab。请问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画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强磁干扰,采集三轴数据 不断转动传感器,最终获得数据matlab画一个球,看是不是球形的,或者椭球形

我是在办公室测的,有几百台电脑。估计是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
你记下最大值和最小值,看看差值是不是地球磁场的大小就知道啦

网友B:
可能被磁化了需要消磁。
简单消磁器的制作:
找个小工频变压器,选择输出电压较低电流
较大的绕组,接到一个工字电感上,就成了电磁铁;将
电感通电后靠近传感器,再缓慢远离传感器,然后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被磁化了需要消磁。
简单消磁器的制作:
找个小工频变压器,选择输出电压较低电流

你好,直接拿磁铁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被磁化了需要消磁。
简单消磁器的制作:
找个小工频变压器,选择输出电压较低电流

拿磁铁靠近,试了下,倒是有负值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强磁干扰,采集三轴数据 不断转动传感器,最终获得数据matlab画一个球,看是不是球形的,或者椭球形

拿磁铁靠近,试了下,倒是有负值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直接拿磁铁可以不?

不可以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ERpo1M--zu0lqEolDrq
“把留有磁性的材料置于交流磁场中,渐渐减弱交流磁场强度直至消失,此材料就被消磁了。”

楼主:
不太懂这个变压器的东西,能不能更详细讲下,就是制作过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xdzpWJuLmoAcIo-VGSxvqNyBBvzxonj9rRZ7Jq2P9r1YAQ1kTGPuHm8ta1 ...

你好,是像这样做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5901
然后,帖子中黑色的次级线圈,接个工字电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这个变压器的东西,能不能更详细讲下,就是制作过程,多谢了

变压器可以买现成的,这还需要制作过程?
来两张我做的消磁器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像这样做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5901
然后,帖子中黑色的次级线圈,接个工 ...

可以像他那样做,就是把变压器当做电感,就不需外接工字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像他那样做,就是把变压器当做电感,就不需外接工字电感了。

像他那样的话就是不拆开,然后黑色次级接个工字电压,也就和你的一样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他那样的话就是不拆开,然后黑色次级接个工字电压,也就和你的一样了吧?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可以买现成的,这还需要制作过程?
来两张我做的消磁器的照片:

电感参数有关系吗

网友B:
我用的100uH,估计再大一些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100uH,估计再大一些会更好。

我试了下,怎么冒烟啦

网友A:
每一个磁阻都是需要校准的,只要零偏不是很离谱到超出量程 直接用软件加上一个offset就可以了
所有数据记下来 三个轴 画三条excel的曲线,看是否连续 上下限是否在一个固定范围内,三轴的最大最小值是否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磁阻都是需要校准的,只要零偏不是很离谱到超出量程 直接用软件加上一个offset就可以了
所有数据记下 ...

不能啊。变化范围不一样,换一个芯片焊上去,结果值又不变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怎么冒烟啦

通电别通久了,几秒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