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做的样板焊盘没打孔,大家来确认下看,谢谢了

楼主(2015-03-30):
之前样板打样一直在嘉立创做的,也没出问题,就前几天在嘉立创又做了几种样板,发现其中一种样板,10片,全部正反面焊盘没打孔,导致板子不能用了,

比较急,这东西开发又赶进度,我发上来和大家确认下,看是否是嘉立创给我的板子做坏掉了

板子正面图

板子正面图

楼主:
补充下,前3图为嘉立创做的样板,后2图为我自己画的实际图纸和过孔属性图

网友:
用gerber稳当些

网友A:
切换到3D视图,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只能当贴片用了

楼主:
我用protel99画的,觉得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3D视图,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这是生成的3d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jlc 出错的机会很少。

嗯,确实不多,所以出问题了我首先就先检查自己的设计,也发上来和大家讨论下看。

网友:
不要急一会JLC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想应该是文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生成的3d视图

你这个是AD6.9以后的版本吧,按 数字 3键 切换到3D视图,很直观的,不是你这个视图。

网友:
我也遇到过2次JLC出错的事
一次是开槽没给开(把照片和文件截图给他们,让把板子邮寄回去加做开槽,免费的)。
一次是焊盘空没开,只有2个焊盘,usb固定用的孔(同样把照片和文件截图给他们,也把板子邮寄回去,重新给开的空,凑合这用了,样品数量也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AD6.9以后的版本吧,按 数字 3键 切换到3D视图,很直观的,不是你这个视图。 ...

如果LZ传的是PCB文件,那估计JLC那边转Gerber的弄漏了。所以还是自己转Gerber保险。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给重新做板吧,电路都有连线的。跟他们客服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LZ传的是PCB文件,那估计JLC那边转Gerber的弄漏了。所以还是自己转Gerber保险。 ...

  一直都是用的PCB文件,没转过Gerber

网友:
同遇到问题呀,我PCB上面都画了outline的,gerber也是检查过的,但是发回来的板子就没开孔,,不过幸好是样板,自己拿钻机钻了孔将就用着。

PCB:

gerber:

样板:

网友D:
我半个月前在JLC做的钢网,竟然给我把某几个焊盘缩小了一号,不是加网格,导致与元件对不上,好在那几个引脚都是GND。
上周末工厂加工才发现,等会照他们售后去,我出的是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半个月前在JLC做的钢网,竟然给我把某几个焊盘缩小了一号,不是加网格,导致与元件对不上,好在那几个引 ...

你这个还好,是地

网友E:
锡膏不在焊盘上,生成的锡珠会有短路风险的,非常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锡膏不在焊盘上,生成的锡珠会有短路风险的,非常严重

还好,QFN几乎不会短路,不放心拿风枪吹一下,然后往下压,再松手就OK。不过JLC开钢网的也太搞笑了,这显然是操作员的问题,擅自修改坐标或者输错坐标。LSSSS的机械孔没打应该是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不给Gerber,JLC的肯定不知道你到底哪个用作机械层,如果不在同一层上,那肯定没洞。所以最保险的是出Gerber,你把丝印当机械层都没问题。但是不出Gerber,板厂都默认Keep-out作机械层(好象)。

网友:
他们可能是漏了,我上次搞的一块板子也是忘记打孔了,后来给我补做了

网友:
其实是临时工、还在试用期的工人导致的,等积累经验、熟手后就没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jlc 出错的机会很少。

还别说,我上次也让他们给弄错了。就是没去找他们

我给的PASTE是有孔的,钢网硬是没有开出来。
导致我印网时定位搞好久。

其它一些都没意见。楼主的图纸可能是在高版本AD上打开给漏了。转GEBER才是工程师应该做的

网友:
嘉力创的服务提快。

网友:
以前用论坛的打样出现过一次电源插座的slot孔没做,不过提前打电话给我确认了,还好只用一片问题不大。

网友:
出Gerber吧,这样出错几率就非常低了,如果JLC用Gerber还出问题,就打他屁股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个别错误。

网友:
从公司近阶段的在嘉立创打样来看,工艺比以前控制的差了
年前坐了30块拼版,vcut都是斜了,太明显了,就糊弄过去了
最近的两次是10X10之内的,没有拼版,但在切割的到角的时候有个凸起,虽然不到1mm,影响安装,我只得拿着斜口钳剪
公司的板子实在不想折腾太多

网友:
嘉立创量大,出错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我最近做了一块板子感觉也不太理想,板子都切歪了,没有以前切得整齐

网友:
谁知道。 出gerber以后。jlc有什么可能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