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画个1969的功放板玩玩

楼主(2015-03-30):
如题 搞个场管的玩玩

网友:
搞个场管的玩玩,不错哦

网友:
不错哦,漂亮。听说呻吟不错

楼主:
从这边抄的

http://www.andiha.no/articles/audio/nostalgia/sst.pdf

http://www.andiha.no/articles/audio/nostalgia/bot.pdf

网友:
有什么特点?介绍一下呗

网友:
不错方便共享下PCB吗?

网友:
管子都挺好买的。

网友A:
SW1开关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B:
JLH直流工作点不稳定吧,温度和电源电压变化都会影响输出中点电压,做OCL小心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H直流工作点不稳定吧,温度和电源电压变化都会影响输出中点电压,做OCL小心烧喇叭。 ...

这个说实话, 我还没彻底搞懂电路原理, 只是有个朋友要, 我照抄一份, 顺便搞一个自己玩玩, 输出还要加保护电路, 准备直接买个现成的输出保护板

网友C:
小甲温度太高了,推桌面小音箱的话,难过夏天。推大箱力又不够。

所以我也刚开工了一个桌面功放,准备接论坛的PCM63用。

电路是忠于国半的BPA200,略加改进。

机箱布置图出来了,正在等货ing,到货后核对机械尺寸后开工PCB。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甲温度太高了,推桌面小音箱的话,难过夏天。推大箱力又不够。

所以我也刚开工了一个桌面功放,准备接论 ...

这么小的机箱, 功率有多大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机箱, 功率有多大啊 ?

BPA200,自然是说功率200W每路了:如果嫌功率太大的话,可以只装一半的IC。

当然,我这个小机箱里,也做不出这么大的功率来:实际上是我桌上没那么大的箱子要推。

通过降低电源电压,保证每路有50W以上的功率就足够桌面用了:环牛取的300W左右的尺寸,大水塘是60000u/80V,这样的话,就能塞进一只桌面机箱里。

如果,你确实需要那么大的功率,也很简单:加片足够大的散热片,换大机箱、大环牛和大电解后,你也能得到200W的功率输出。

玩法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W1开关起什么作用的呢?

输出工作模式选择:
SE = Single-ended 单端
PP = Push Pull 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C:
BPA200,自然是说功率200W每路了:如果嫌功率太大的话,可以只装一半的IC。

当然,我这个小机箱 ...

桌面功放这个功率太大了,  为什么不用 LM1875T, 它够小够清, 声也还不错,  要不就搞个D类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工作模式选择:
SE = Single-ended 单端
PP = Push Pull 推挽

对的, 一块板子,两种玩法, 只用跳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E:
1969我曾经也仿过一个,用的是8050,也没敢工作于纯甲,电源用的是手机充电器5v,普通垃圾电脑音箱,音质个人感觉很不错,可惜音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69我曾经也仿过一个,用的是8050,也没敢工作于纯甲,电源用的是手机充电器5v,普通垃圾电脑音 ...

8050太小了,好歹你也搞个TIP41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输出工作模式选择:
SE = Single-ended 单端
PP = Push Pull 推挽

那个PP是不是应该在下面啊?那块是个电荷泵么?按理PP放下面,两个mos的G分压大,才更容易工作在pp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个PP是不是应该在下面啊?那块是个电荷泵么?按理PP放下面,两个mos的G分压大,才更容易工作在pp啊? ...

PP/SE位置没错的,你可以看一看以下原设计者的解释:

Push-pull/single ended operation
====================
The phase splitter is M11, see the schematic. The signal at the source of this MOSFET is in phase with the signal on the gate, and the signal at the drain of this MOSFET is phase inverted. This means that the power MOSFETs M16 and M18 will sink and source the output current. The coupling of C20 at the upper end of R9 implies that the two transistors are operated in push pull mode, i.e. when the current in M16 increases, the current in M18 decreases, and vice versa. However, when C20 is connected to the lower end of R9, M16 is almost coupled as a current generator and M18 must deliver most of the current variation, we can say that the output is operated single end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SE位置没错的,你可以看一看以下原设计者的解释:

Push-pull/single ended operation

“when C20 is connected to the lower end of R9, M16 is almost coupled as a current generator and M18 must deliver most of the current variation, we can say that the output is operated single ended.”

把R10去了会更好么?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M16作为一个横流源了?他只说结果M16作为一个电流发生器了,没有说为啥么?

网友:
M16作为一个横流源,电流恒定,输入讯号控制M18 源/漏极电流变化(相对M16的电流差别就流至输出扬声器),这就是Single-ended。

网友G:
我用两个IRFP250搭焊了一个,功放声音很好,另外还可以煮鸡蛋,电源是双17V,OCL,输入必须串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两个IRFP250搭焊了一个,功放声音很好,另外还可以煮鸡蛋,电源是双17V,OCL,输入必须串电容 ...

中点电压稳不稳,  有没有有温漂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点电压稳不稳,  有没有有温漂 ?

不好意思,我现在仔细想想,我当时做的好像是串了输出电容的,是个OTL

几年前在学校做的,很随便找了几个电阻就能发声,我的工作点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H:
1969好。温暖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1969好。温暖迷人!!

这个是1969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