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芯片MAX6675的灵异现象…

楼主(2015-03-30):
一个项目,用MAX6675接K型热电偶测油温…测试时并没有把热电偶放油里…只是空置,测室温…大部分时间正常,早上起床后,突然发现温度显示不断在一百多度间随机跳动,数字很随机,但都大于一百,…于是赶紧去找手机,准备拍下来…可是…等我打开手机的录像…它…它正常了…正常了…正常了…………!!

于是我把手机放一边…只是用手去摇晃接线处……突然那种现象又出现了…我赶紧用另一边手去抓手机,够不着…只能松开摇晃接线处的手…走开去拿手机…可是回来后…不管我再怎么折腾…此现象没有再出现…

郁闷死了…本来准备早上发顺丰寄给客户的…现在发生这种灵异现象…不敢轻易寄给客户了……

网友:
接触不良?干扰?

网友:
找到原因了没有,找到了记得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原因未明…

网友:
即然是测油温,至少你也得烧点菜油什么的测试一下呀!此种情况一般是热电偶的问题多点

网友:
大幅度跳动一般是接触不良。

网友:
对地有个电阻接了吗

网友:
头像好性感

网友(2017-04-23):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A:
好奇同问楼主解决了没。。。我这个电路用了几年了也没出现这个现象,最近在某客户那里出现了

网友:
要么接触不好,要么是无线干扰。

网友(2018-09-24):
引用 网友A:
好奇同问楼主解决了没。。。我这个电路用了几年了也没出现这个现象,最近在某客户那里出现了 ...

我也是。。。。。。一直好好的。。。
冷不丁的来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