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3.56M的峰值检波电路

楼主(2015-03-30):
项目中需要一个13.56M的峰值检波电路,自己用网上的一些方法搭建了一下,效果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大家在面对10M以上的频率的时候,一般怎么检波?

网友A:
你的运放的频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的频率够不够,

暂时没有上运放,直接二极管加电阻电容。

网友B:
二极管工作频率低了呗,换个1N60,1N34,或者更高的试试,就别用4148了

网友C:
还是要加个高速运放做缓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加个高速运放做缓冲的

高速运放感觉不需要,整个场效应的运放就好,用的是包络检波
如果需要修正检波二极管的非线性,可以参考下图进行,对应二极管需要精确配对,兄弟,只能帮你到着了

也可以对检波器进行下标定,这个也行,补充下

网友:
坛里有个大神弄过,但是没有公开

网友:
检测射频卡接近?

网友:
用三极管的PN结代替二极管试试

网友:
标记,这个确实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工作频率低了呗,换个1N60,1N34,或者更高的试试,就别用4148了

4148效果比较差,用的9013的pn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上运放,直接二极管加电阻电容。

二极管包络检波不能峰值检波,那个只能是均值,具体请参考http://www.vfe.cc/NewsDetail-763.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包络检波不能峰值检波,那个只能是均值,具体请参考http://www.vfe.cc/NewsDetail-763.aspx ...

应该是取决于RC的时间常数吧

网友:
若是一定要准确的值,可以参考标量网络分析仪的原理,基于传统方式或者SDR的都行,
那样就可以检测非常小的输入线号了,保守估计-100dbm吧,如果输入信号强度大点,会更简单

网友:
精确的峰值检波,还是用高速运放做效果好

网友:
13.56Mhz  分立元件读IC卡号,哪位大神能搞定?

网友D:
我做过13.56Mhz  分立元件读IC卡号。用4148检波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13.56Mhz  分立元件读IC卡号。用4148检波没问题的。

能给下当时的参考电路么?

网友D:
用MCU输出13.56MHz的载波,载波键控发送数据。6非门做天线驱动和信号接收、放大、整形,MCU输入捕捉解码。

网友:
非门放大、整形电路请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13.56Mhz  分立元件读IC卡号。用4148检波没问题的。

做的是14443的还是15693的,距离有多远?是否有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的是14443的还是15693的,距离有多远?是否有成品?

14443 TypeA,距离5CM左右

网友:
厉害,软解码是难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13.56Mhz  分立元件读IC卡号。用4148检波没问题的。

兄弟,请教下,用非门做的放大电路,还需要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资源吗? 应该门电路都整形好了吧,你那个非门放大原理的文档下载不来,能否在此贴上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兄弟,请教下,用非门做的放大电路,还需要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资源吗? 应该门电路都整形好了吧,你那个非 ...

用非门做放大电路,输出整形好的电平信号,不需要MCU内部比较器资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非门做放大电路,输出整形好的电平信号,不需要MCU内部比较器资源。

谢谢,回复这么神速,能给个非门做的13.56M的接收放大电路吗,之前下载过CD4069的,没标参数,不懂工程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这么神速,能给个非门做的13.56M的接收放大电路吗,之前下载过CD4069的,没标参数,不懂工程计 ...

就是多级放大,再加一级整形,参数需要调试确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这么神速,能给个非门做的13.56M的接收放大电路吗,之前下载过CD4069的,没标参数,不懂工程计 ...

这是我做的一个最简化的收发电路,距离只能达到2~3CM,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貌似很强大,哪位老大贴个高速运放解峰值的电路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做的一个最简化的收发电路,距离只能达到2~3CM,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对于钱币卡,有这样的距离的话,算不错了.

看原理图,似乎发射电路可以再优化,目前这个发射电路天线谐振后的峰值可以达到多少V有用示波器搭过吗?

反相器选用CD4069 还是74HC04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貌似很强大,哪位老大贴个高速运放解峰值的电路来看看?

很好奇你这功能需求来做什么呀,卡靠近探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对于钱币卡,有这样的距离的话,算不错了.

发射电路还能怎么优化?这个电路谐振后天线上的电压峰值可以达到6V以上,基本上是2倍的电源电压。这个电路只用一片74HC04完成发射和接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好奇你这功能需求来做什么呀,卡靠近探测吗?

本来是帮别人做的一个嵌入式的近距离读卡器,读M1卡的,后来项目流产了,没用上。提高驱动电压,还可以增加读卡距离。

网友:
13.56M  哈哈   NFC 还是   mifare 卡 ?

网友H: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13.59M 的天线 和 电感电容 匹配很重要的,

施密特曲线 , 还有  驻波比等

会决定刷卡的距离,

mifare是typeA卡,  这个比较容易的 。  typeB就比较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帮别人做的一个嵌入式的近距离读卡器,读M1卡的,后来项目流产了,没用上。提高驱动电压,还可以增 ...

如果只提高 驱动电压,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网友:
见35 楼,我的回复

网友D:
天线是做在PCB上的,靠调整调谐电容来达到天线回路谐振,用示波器测得加到天线上的电压波形为13.56MHz的正弦波时的电容值为谐振电容值,这时读卡距离最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13.59M 的天线 和 电感电容 匹配很重要的,

施密特曲线 , 还有  驻波比等

TypeB还没有办法通过廉价的分立元件实现读卡。TypeA比较容易实现,读卡器元器件成本不超过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CU输出13.56MHz的载波,载波键控发送数据。6非门做天线驱动和信号接收、放大、整形,MCU输入捕捉解码。 ...

马上打算搞这个,谢谢提供的思路,保持联系。。。。。。

网友:
看上去好难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B还没有办法通过廉价的分立元件实现读卡。TypeA比较容易实现,读卡器元器件成本不超过4元。 ...

容易倒是容易,

但是兼容各种卡,保持完整的交易等等,就是难度了, 所以还是要把天线的参数调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是做在PCB上的,靠调整调谐电容来达到天线回路谐振,用示波器测得加到天线上的电压波形为13.56MHz的正 ...

最远,不代表最好~

卡片 的 天线 差异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做的一个最简化的收发电路,距离只能达到2~3CM,你可以参考一下。

大侠,L1这个参数是100nH,还100uH 啊?

网友:
13.56M 射频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L1这个参数是100nH,还100uH 啊?

这个电感越大越好,用100uH吧,作用是建立直流工作点,交流信号不能通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大侠,L1这个参数是100nH,还100uH 啊?

你以前不是搞过分立元件13.56Mhz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以前不是搞过分立元件13.56Mhz的吗??

之前搞过的那种电路是2级放大,后送入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解码的,想尝试用这电路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2015-09-30):
引用 网友F:
之前搞过的那种电路是2级放大,后送入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解码的,想尝试用这电路看看效果如何 ...

上面那个分立读卡的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
读UID成功了,读扇区,还没搞懂

网友J(2017-07-13):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帮别人做的一个嵌入式的近距离读卡器,读M1卡的,后来项目流产了,没用上。提高驱动电压,还可以增 ...

您好,看到您发的关于读卡的电路,个人想做一个小的读卡模块,看到这个电路,成本确实非常低,能否留个联系方式,酬谢!  1900382169@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4148效果比较差,用的9013的pn节。

用bc还是be呢?

网友:
AD8307+MCU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看到您发的关于读卡的电路,个人想做一个小的读卡模块,看到这个电路,成本确实非常低,能否留个联 ...

我的签名里有联系方式。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技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