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H桥电路漏极输出波形

楼主(2015-03-30):
在NMOS构成的H桥电路中,MOS管漏极D输出波形如下:

请教波形中间部分存在的振荡是什么原因?是上管MOS打开延迟造成的吗?如果是,关断时刻为什么没有呢?

注:该波形借鉴zqbing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895-1-1.html帖子37楼波形,年前测试NMOS电路时发现有该现象,不知什么原因,今天看到zqbing的帖子,特此拿到这里询问。

楼主:
是漏极D对地的波形,也就是负载一端对地的波形。不知中间段为什么有个震荡区?是不是MOS管打开时存在的固有现象吗?

网友:
你再用双通道同时看G极,你的负载时感性的吗?

楼主:
好的,谢谢NJ;负载时是感谢的,直流电机。

楼主:
准备把电路图和自己的G栅极和漏极对地波形图发上来。

楼主:
我还想测上桥Ugs波形,如果没有示波器差分探头,如果要测试Ugs波形,是否只能用双通道示波器分别测G和和S对地波形,然后用示波器求差方式得到Ug波形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