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奇葩的应用,两个电机控制方面的!

楼主(2015-03-30):
有个应用,需要控制2个很小无刷直流电机,功率20w左右2个,FOC控制,电压24v!体积有限,要求尽量用少的器件。
需要用最少的成本来实现,因为应用上不需要2个电机同时工作,所以考虑1颗cpu来做2个电机的分时控制!2颗cpu没必要,成本太高,不做讨论。
方案1:
1、6路mos驱动,12颗mosfet,pwm用三态门,或模拟开关,门电路做切换。2个电机的2相下桥电流采样公用。
2、3路mos驱动,12颗mosfet,通过控制mos的三相桥电源来做切换。需要增加2颗电源开关ic!2个电机的2相下桥电流采样公用。
3、3路mos驱动,10颗mosfet,其中一相mosfet公用,其他2相做电源切换。2个电机的2相下桥电流采样公用。
4、有啥开关控制切换三相,那最好,貌似没有这样的元件,除了继电器。

哈哈,同学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奇葩应用,还有啥办法最简单,最省钱,体积最小。
如果不理解,可以画示意图!!
thanks!

网友(2016-03-09):
第一个好理解,其他还真没看明白。三路PWM是够的,看到过IR有互补输出、带硬件死区时间的驱动IC。

网友(2017-10-09):
这个应用确实比较奇怪?有用第3种方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