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 移植MPU9150的DMP

楼主(2015-03-30):
之前有调过MPU9150,用的是官方的DMP解姿态,现在在调MPU9250,想仍然用之前的那个DMP库,但是发现始终在MPU6050那里,根本进不去MPU6500,如下代码,怀疑是在哪里定义了MPU6050,但是找遍了都没有发现哪里定义了的,就想问一下,官方的DMP是在哪里定义了MPU6050么?不然是怎么找到是属于哪个设备呢?   望大神解答啊啊啊,万分感谢!

#if defined MPU6050          //连上MPU9250时也是直接跳到这里的,不会进入下面的 if defined 6500
    /* Check product revision. */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accel_offs, 6, data))
        return -1;

    rev = ((data[5] & 0x01) << 2) | ((data[3] & 0x01) << 1) |
        (data[1] & 0x01);
    if (rev) {

        /* Congrats, these parts are better. */
        if (rev == 1)
                                {   st.chip_cfg.accel_half = 1;}
        else if (rev == 2)
                                { st.chip_cfg.accel_half = 0;}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log_e("Unsupported software product rev %d.\n");
            return -1;
        }
    } else {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prod_id, 1, &(data[0])))
            return -1;
        rev = data[0] & 0x0F;
        if (!rev) {
            log_e("P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n");
            return -1;
        } else if (rev == 4) {
            log_i("Half sensitivity part found.\n");
            st.chip_cfg.accel_half = 1;
        } else
            st.chip_cfg.accel_half = 0;
    }

#elif defined MPU6500

楼主:
有知道的么~为什么都只看不回呢~~

楼主:
好啦~调了一个下午,终于搞定啦~我换了之前一直使用的库,因为好像是在哪里定义了MPU6050,所以一直跳不进去MPU6500的部分,换了之后再改一些设置就好啦~  #ifdefine的很多部分需要重新对照6050的部分重新写,然后在粗现bug的时候,需要简单粗暴得注释掉一些东西,因为它的官方DMP库里面有很多定义不知道啥意思,就只好这样咯~ 还望高手解答呀!
现附上  更改之后的DMP库内容

网友A(2015-05-25):
请问楼主,有没有用最新的6.1库?

网友:
楼主,我移植了你的代码,可是那个YAW角不对,求指教

网友(2015-11-16):
这个好像还是没有把磁力计的数据融合进去,因为YAW一直在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用最新的6.1库?

应该是没用,这都没加磁力计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