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之间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5-03-30):
想问一下大家
1. 目前品牌的PLC   如SIMENS  三菱 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通信方式是什么? CAN  SMBUS?
2. 国产山寨的PLC 的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大部分都用什么通信方式来读取DI DO模块?

网友:
高端的有PCI接口,CAN也有,ABB的pluto系列就是
SMBUS不了解。

SPI其实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只不过没看到用这种接口的(或者未标明使用)

网友:
我们自己设计的用的是POWER LINK,刚开始是 100M的总线,以后升级版是1000M,以及后面的IEEE 1588协议有也会有。

楼主:
还有其他方式吗?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