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自动化全景拍摄方案

楼主(2015-03-30):
目前有一个需求,展示某种产品,要做到360度悬空拍摄。
需求如下:
①、360度全方位拍摄,无死角
②、用旋转云台或是自己搭建机械臂来固定单反相机(单反可以用6台全角度固定拍摄,或者两台水平垂直旋转,还可以一台全角度旋转拍摄)
③、可以自动检测物品摆放,然后做到自动拍照
④、单反连接电脑可以针对单个产品形成单个照片文件夹
以上需求最好是能找到功能相近的产品加以改进,如果从0做的话,工程量太大。
如果有坛友可以接手这个任务需求,也可以站短信联系。

网友A:
用鱼眼镜头拍摄两张照片可以用软件合成360度照片,可放大、缩小,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下面贴上软件的介绍,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iPIX 的全景360度图片是利用iPIX 专利技术的鱼眼镜头拍摄两张183度的球形图片,通过iPIX 的自有软件把两幅图像缝合起来制作成一个iPIX360度全景 图像。iPIX 的全景360度图片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而生成的一种引人入胜并且对用户界面友好的互联网三维立体图片。在这里,您可以通过鼠标的上下、左右旋转任意选择自己的视角,任意放大和缩小,如亲临现场般环视、俯瞰和仰视。它们能给您带来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

网友:
单反相机拍,要求太高了,如果只是全景的话,现在有很多成熟的监控方案可选,不过图像就是一个圆形的,边缘效果不好,可做到几百万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1000万的预算?没有的话想都不要想。

1000万?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鱼眼镜头拍摄两张照片可以用软件合成360度照片,可放大、缩小,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下面贴上软件的介绍, ...

后期照片合成全景方面的问题不大,关键是拍摄的问题,需要自动拍,产品要360度还需要翻面拍,这一切都需要自动化。这才是难点。。

网友:
自动拍就用不着单反了,取景窗给浪费了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360 3维全景吧?摄像机在球面上拍摄球心的位置?

网友:
我如果跑来说iphone全景拍摄会不会被人打?

网友C:
1. 水平360度? 还是要720度? 无死角? 吊线支撑还是透明支撑? 3. 检测目标是什么? zoom?还是其他的。如果不做摄影测量500W够了。
2、4 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这是给百度做实景地图么?

网友E:
撸主是想拍一圈后,自动合成吧?

网友F:
全景拍摄有很多公司做,都有全套硬件软件解决方案,找个好了,楼主不是要自己做一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用到单反,对图像质量是有要求的。

我知道 呵呵 我只是开个玩笑  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给百度做实景地图么?

做产品展示的(比如手机、PAD、电脑等类产品),是物品在中间,围着物品360度拍,而不是以相机为中心向外全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水平360度? 还是要720度? 无死角? 吊线支撑还是透明支撑? 3. 检测目标是什么? zoom?还是其他的。 ...

1、水平360,垂直360,然后组合成3D。
2、关于支撑方式,还没合适的,也在探讨的方案中,产品是手机电脑等类的数码。
3、检测的目的是实现自动拍照且对焦(产品放上去检测到自动开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是想拍一圈后,自动合成吧?

对的,就是这想法,关键在于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景拍摄有很多公司做,都有全套硬件软件解决方案,找个好了,楼主不是要自己做一套吧 ...

有资源么?可以推荐下不?

网友(2015-05-07):
在看动物世界有一会看到这个相机,180度的圆弧上面有100多个镜头,同步瞬间触发,拍到静态的三维镜像

网友:
楼主不考虑用虚拟技术吗?做一个三维模型,现在应该能做的相当逼真,开发成本也不高,想从哪个角度观察都可以,很多工业产品展示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水平360,垂直360,然后组合成3D。
2、关于支撑方式,还没合适的,也在探讨的方案中,产品是手机电脑 ...

覆盖水平360,垂直360,那么,总共要360*360 = 129600张照片?
退一步,每10°拍一张,总共要36*36=1296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