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手机蓝牙遥控小车完工

楼主(2015-03-30):
在网上买了一个简易的小车车体
又焊接了一个简陋的pcb板子
当了一个手机侧的apk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
.............................................

楼主:
参考原代码与资料

网友A:
  楼主发个视频参考下?
  楼主做的控制界面倒是简单易懂。
  谢谢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个视频参考下?
  楼主做的控制界面倒是简单易懂。
  谢谢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

视频没拍
也不大会拍
抱歉

网友B:
楼主上位机也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位机也是自己做的?

在网上买了一个简易的小车车体
又焊接了一个简陋的pcb板子
当了一个手机侧的apk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
.............................................

网友C:
上个视频,或者说明一下效果。

网友:
就是啊  上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
我也在做蓝牙小车,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视频,或者说明一下效果。

效果就是左右转弯
加上前进
很简单没别的
主要是为了试验手机蓝牙遥控

当按下左(右)键小车就会向左(右)转弯
送开键盘就停车
前进也是一样
按下键盘就前进
送开就停车

网友:
有空试试看

楼主(2015-10-13):
补充俩图:

玩具坦克是前几天完工的

网友:
欣赏一下............

网友D:
目测是用HC-06的蓝牙2.0串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用HC-06的蓝牙2.0串口模块

是的
蓝牙模块是网上买的HC-05

下一步计划加上摄像头和路由器
组成wifi小车

网友E:
有点意思,这蓝牙模块能传多远?

网友F:
我非常想知道小车车体是哪里购买的,自带驱动电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意思,这蓝牙模块能传多远?

室外最远达3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非常想知道小车车体是哪里购买的,自带驱动电机的么?

小车车体是淘宝买的
和小电机全部一套大约30~40元吧

网友G:
lz这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photoshop画的~~~~~~~~~~~~

网友H(2016-03-19):
如果hc05距离过远丢失连接后,需要靠近后在手机上重新连接,请问楼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原理图怎么绘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hc05距离过远丢失连接后,需要靠近后在手机上重新连接,请问楼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

那就得重新连接一下了

楼主(2019-10-02):
补发一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原代码与资料

感谢分享,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