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之SPI通信

楼主(2015-03-30):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之SPI通信

      前言
      对于SPI串行通信接口本身,我想不需要我作过多的介绍,工程师朋友们都应该相当熟悉了,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SPI通信的案例,希望能对客户正确使用Kinetis MCU内的SPI模块提供些参考。客户问题如下:
      在K60_120内,使能SPI0为Master target, SPI1为Slave target,实现两者的通信。通信流程如下: 首先,SPI0发送0x01字节到SPI1, SPI1通过中断方式接收到字节数据后,紧接着SPI1发送0x02字节数据到SPI0。

楼主:
欢迎下载,如有疑问,请在下面留贴交流!

网友A:
经常碰到,10bit, 12bit数据长度的adc什么的, 能用硬SPI模块吗

网友:
最近在看SPI,感谢楼主

网友B:
有一个疑问,SPI0和SPI1是在同一个MCU上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疑问,SPI0和SPI1是在同一个MCU上边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碰到,10bit, 12bit数据长度的adc什么的, 能用硬SPI模块吗

没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王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的问题?

我赶脚是大于8bit的数据应该怎么搞,其实这也不是问题啊,自定义发送spi数据应该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赶脚是大于8bit的数据应该怎么搞,其实这也不是问题啊,自定义发送spi数据应该可以啊。 ...

可以自定义传输数据大小的。

网友B:
那是不是CS和SCLK两个信号线就不需要了?只要把MISO和MOSI交叉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CS和SCLK两个信号线就不需要了?只要把MISO和MOSI交叉连接就可以了? ...

这两个线要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线要连的!

好的。

网友D:
其实我特别想问的  楼主是怎么想起这个题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特别想问的  楼主是怎么想起这个题目了

估计是想当回文艺男青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想当回文艺男青年!

我当时就在想 SPI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莫非是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