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比较:mc68332acag20与k64

楼主(2015-03-30):
官网 上没有办法对比 这两个芯片,一个coldfirt一个arm的,mc68332acag20能否用k64代替?
性能上有什么差别?
外设,频率,flash,ram,这几个方面。

网友A:
我觉得能否替代,取决于应用的要求吧。
你需要查看mc68332acag是否满足应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能否替代,取决于应用的要求吧。
你需要查看mc68332acag是否满足应用要求。 ...

mc68332acag20可以的,在其他厂家的产品上用的,想做个同功能的,但mc68332acag20是coldfire的烧写器什么的公司都没有,所以想用arm的,mc68332acag20的资料官网上都是199X年的,想用个新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mc68332acag20可以的,在其他厂家的产品上用的,想做个同功能的,但mc68332acag20是coldfire的烧写器什么 ...

建议你可以选择Kientis MCU,你可以到FSL官网去选择对应的MCU,
也可以列出需要的模块要求或者资源,你给你推荐。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