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SPI由51移到stm32不通用,目测位运算的区别,求解答

楼主(2015-03-30):
代码如下:注释部分是51单片机上,使用正常,但是在stm32上不正常,一度让我不知道咋办。。。。
由此猜测应该是两者对位运算的解析的区别,不知道哪位能讲解一下关于两者对位运算的区别,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注意事项呢?

/********************************************************************/

void WriteByte(U8 temp)
{
/* U8 i;

  for(i=0;i<8;i++)
  {
        SCLK=0;//Delay_10us();
    delay_us(50);
    MOSI = temp & 0x80;
        SCLK=1;//Delay_10us();
    delay_us(50);
        temp <<=1;
  }
  SCLK=0;*/

  u8 i;
    for(i=8;i>0;i--)
    {
                SCLK=0;
                if(temp&0x80)
         MOSI=1;
        else
         MOSI=0;

        temp<<=1;
        SCLK=1;
                delay_us(50);
                   SCLK=0;
            delay_us(50);
    }

}

U8 ReadByte(void)
{
/* U8 i,dat1;

  SCLK=0;
  dat1=0;
  for(i=0;i<8;i++)
  {
        SCLK=1;//Delay_10us();
    delay_us(50);
        dat1 <<=1;
    dat1 |= MISO;
    //delay_us(10);
        SCLK=0;        //Delay_10us();
    delay_us(50);
  }

  return dat1;*/

  u8 i;
    u8 temp=0;
    for(i=8;i>0;i--)
    {
        SCLK=1;
                delay_us(50);
        temp<<=1;
        if(MISO)temp++;
                SCLK=0;
                delay_us(50);
    }
    return temp;

}

网友:
arm不支持位运算,好像除51之外很少有支持位运算的。你这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

网友A:
二楼有道理,楼主SCLK MOSI在STM中如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有道理,楼主SCLK MOSI在STM中如何定义的?

#define MISO  PAin(7)  // MISO //读输入
#define MOSI  PAout(6) // MOSI //写输出
#define SCLK PAout(5) // SCLK
#define CS  PAout(4) // CS

网友A:
PAin(7)等如何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MISO  PAin(7)  // MISO //读输入
#define MOSI  PAout(6) // MOSI //写输出
#define SCLK PAout ...

这些IO口要先初始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in(7)等如何定义?

上啦输入,没有问题,现在用上面的代码正常使用,我只是想知道51一直到stm32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IO口要先初始化的哦

设置都没有问题,现在用上面的代码正常使用,我只是想知道51一直到stm32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都没有问题,现在用上面的代码正常使用,我只是想知道51一直到stm32要注意哪些问题 ...

无非就是设置输入输出,上拉,那些,还有就是32中不用位带操作,读修改写可能会被中断,导致出错这些,其他都一样啊

网友:
STM32有SPI干嘛还要模拟呢,再说模拟容易被中断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