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座机电话工作流程,以及电话交换机原理

楼主(2015-03-30):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座机电话由于被“线制”,加上移动通讯的发展,这个东西必将走入历史。

但这个电话很好玩,我准备这样玩:组件一个小小的局域电话网,给小孩子做玩具。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现在不是有集团电话交换机吗?

是的,这个不是我玩的。

请问大家,座机到底有几部分组成,搜索了半天没有找到满意的框图。

我的理解就是,DTMF解码和发生都是由电话机完成,电信局那边的电话交换机只是根据用户摘机后电压变化进行交换。

望各位大神出来指点迷津。面对一堆电话机有点无聊,准备自制一个电话交换机玩玩。

网友A:
给小孩做玩具?用不着弄到程控交换这么复杂吧,人工交换简单。
程控交换可以搜索PCM30/32,传统电话的编码方式。
DTMF解码是交换机完成的。

网友B:
小朋友玩,人工交换乐趣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小孩做玩具?用不着弄到程控交换这么复杂吧,人工交换简单。
程控交换可以搜索PCM30/32,传统电话的编码 ...

主叫电话机发生DTMF信号,交换机解码DTMF得到将要呼叫的电话号码,然后产生DTMF信号送给被叫,被叫解码显示电话号码,但愿我的理解是正确的。

现在想搞清楚的是,电话局如何得知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通讯?找了半天,好像是通过电压判,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朋友玩,人工交换乐趣更多~

也不是,主要是自己也乐在其中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叫电话机发生DTMF信号,交换机解码DTMF得到将要呼叫的电话号码,然后产生DTMF信号送给被叫,被叫解码显 ...

主叫摘机,电阻变化,线上电压变化,交换机发送拨号音,主叫发送DTMF告知交换机接通哪个被叫,交换机识别,然后向被叫发送振铃信号,振铃信号就是一个交流电压,有来电显示的同时发送包含主叫号码、时间等信息的编码,被叫摘机,电阻变化,导致线上电压变化,交换机检测到后,建立信道,接通两个电话机,信道为时分复用,PCM30/32。

老式的人工交换比较容易,主叫摇手柄,摇手柄实际就是手摇发电机,这个电压点亮交换机上的灯,接线员把耳机插入亮灯对应的孔,和主叫通话,主叫告知接线员接通哪个被叫,接线员拔出耳机,插入被叫对应的孔,向被叫发送振铃信号,被叫接听后,接线员拔出耳机,用线连接主叫和被叫的插孔,建立信道,接通两个电话机,信道为独占方式。

网友C:
首先电话主要分为3种工作状态,摘机、挂机和振铃。

给你家拉的电话线,你就理解成一个 内阻很大的电源。

平时 电话处于挂机状态,这时候,电话线上的电压大概在 36~48V直流左右, 当你摘机后,电话机会增加电流消耗把电话线的电压拉低到12V直流左右,这个时候, 交换机就知道你摘机了。

至于振铃, 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而你的电话处于挂机状态的话, 交换机就会通过电话线给你一个 75V~90V左右的交流电压, 你的电话检测到这个交流电压后,就响铃了。

因此,假设一个电话A 打电话给 电话B 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电话A 摘机, 交换机检测到 电话A 摘机, 给你发送拨号音, 同时等待你的拨号(等待DTMF信号), 这时候你按电话上的按键比如 依次按 110 , 那么交换机通过对 DTMF解码,就知道了你要拨的电话是 110, 这时候, 交换机会去查询 对应110这个号码的 电话B 的状态, 如果 电话B 是摘机状态, 会给你 发送忙音, 如果 电话B 是挂机状态,会给 电话B 发送75V~90V的交流电压,让 电话B 响铃,同时给你的 电话A 发送回铃音。  如果 电话B 摘机了, 交换机检测到后,会把你的 电话A 的语音信号 与 电话B 的语音信号 连接起来,互相传送, 这时候,双方就可以打电话了。

至于 来电显示, 就是 在 电话B 振铃的时候, 在第一声 和 第二声 响铃之前的这个间隙,发送一个 编码的(什么编码忘记了) 电话A 的号码, 这时候 电话B 解码后就显示了 主叫电话A 的号码了。

以上内容,为几年前了解的,当时想做一个 把电话线 变成无线传输的东西(这样传真机就可以随便放哪里了),后来没时间,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时间久远,有些具体的数据可能记的不准确, 但是大概原理是对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话主要分为3种工作状态,摘机、挂机和振铃。

给你家拉的电话线,你就理解成一个 内阻很大的电源。

明白了,原来是直流和交流信号换着来的。

看过网上很多文章,对这个说得比较模糊,所以给搞黄昏了。

楼主:
至于 来电显示, 就是 在 电话B 振铃的时候, 在第一声 和 第二声 响铃之前的这个间隙,发送一个 编码的(什么编码忘记了) 电话A 的号码, 这时候 电话B 解码后就显示了 主叫电话A 的号码了。
========================

应该也是DTMF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 来电显示, 就是 在 电话B 振铃的时候, 在第一声 和 第二声 响铃之前的这个间隙,发送一个 编码的( ...

不是DTMF! 是FSK编码的数据!

网友:
自己玩还搞什么DTMF,怎么简单怎么来,能不用编程元件尽量不用。

”接线员,请接委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 来电显示, 就是 在 电话B 振铃的时候, 在第一声 和 第二声 响铃之前的这个间隙,发送一个 编码的( ...

刚才查了下, 来电显示 有  FSK 和 DTMF 2种方式, 最先出来的是 FSK方式,  现在的电话应该 2 种方式都支持。

这有篇文章,把电话的结构讲的比较详细,我给你连接(我没积分下载不了,只能在线看):http://www.doc88.com/p-94455812776.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 来电显示, 就是 在 电话B 振铃的时候, 在第一声 和 第二声 响铃之前的这个间隙,发送一个 编码的( ...

来电显示有两种,一种是DTMF,另外种是FSK,后者是常用的。波特率是1200。有专门的来电显示IC。

网友:
这个没专用接口芯片,用继电器估计比较直观好弄点,一般小交换机用的模拟电子开关。如果要无阻塞的话,应该要N(N-1)/2个继电器、N个DTMF译码器、然后铃流、信号音、恒流源等。电话线电源是个上限48V、20mA恒流源,交换机是根据电流变化判断摘挂机的。流程很简单,主机不停扫描话机电流,主叫摘机,检测到电流,送主叫信号音、收主叫DTMF,被叫忙送忙音,结束;被叫闲,送被叫振铃主叫回铃音,超时送忙音结束;被叫摘机,检测到电流,停铃流、回铃音,相关继电器闭合,通话。一方挂机,送对方挂机音,超时结束。来电显示要做要查标准,用DTMF的协议容易做些。

网友:
楼主是在准备做教学用具吧

网友:
简单点可以参考楼宇对讲门铃!

网友(2015-05-04):
楼主的交换机做好了没,看有人养鸡,然后看到你这个帖子就回一下。

看你是纯折腾,就不要搞那么专业。如果要用DTMF,一个芯片MT8880搞定编解码,交换机和电话机(MT8870单纯编码)都可以用,不用了解其他芯片。

如果你所谓的交换机就那么3,4条线,就用最原始的编码方式,pulse。就是所谓的拍码,键盘都不用,拍一下,接一号线,拍N下接N号线,这个长度大约100mS,就是把电话线关断那么久,交换机那边数脉冲个数。

电话机那边要求高的话要消侧音,就是echo,这个用模拟电路实现。

还有个办法,如果你的要求范围不大,搞个子母机,一拖N的。直接无线通讯。

网友:
某宝搜内部交换机或小总机之类的应该有一堆产品,话说我n年前也买了一台,用了几天就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