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放大器输出一直有50HZ干扰是自激了吗

楼主(2015-03-30):
做了个很简单的测量电路,检测流过绝缘子的电流,先抬到12V再减去10.5V使输出电压达到AD采集范围
在实际测量时总有50HZ干扰,而且幅值较大,直接影响测量
电路不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干扰较小,但是接上一根导线(未构成回路)后就会有很大干扰,这个是电磁干扰吗?
放大电路已加去耦电容,芯片是OPA2188轨至轨运放

楼主:
另外,电压检测模块倒没有很多干扰,芯片选的是OPA2171,是不是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A:
本人去年做过 测量绝缘子 电流 的电路, 用的放大电路是 正负1.5V 输入的(外置采样电阻), 运放用的是 TLC2272, 双5V供电, 负电压由 +5V 转 -5V 的芯片完成,  实测值 干扰比较大,  用 FFT计算后,取 50Hz 信号的分量用于显示(实测谐波分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只算50Hz分量即可)。

试验结果:110kV线路, 玻璃绝缘子 泄漏电流 大概 几百 微安(一般100微安以上), 复合绝缘子 泄流电流 大概 几十微安(可低至10uA以下)。

以上数据供你设计时候参考。

网友:
50Hz是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去年做过 测量绝缘子 电流 的电路, 用的放大电路是 正负1.5V 输入的(外置采样电阻), 运放用的是 TL ...

谢谢您的指点,我是将直流电压加在绝缘子的两端,测量电流求得绝缘子阻值,还未进行带电测量
如果我在放大电路后加入10HZ的低通滤波器,是不是就可以消除高频干扰和工频干扰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我是将直流电压加在绝缘子的两端,测量电流求得绝缘子阻值,还未进行带电测量
如果我在放 ...

你的电路不一定是自激,从你的描述看, 输入端什么都不接的时候, 没有这种现象是吧, 你接了根导线后,出现这个干扰, OPA2171 输入阻抗有 100M,你接了根导线之后, 导线就相当于天线了, 会接收空间的电磁辐射并放大。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输入端都不接看看有没有干扰, 如果没有,直接是把输入端短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你还不放心,就试着把采样电阻接进来,估计几K吧, 看看干扰现象还有没,  如果这3种情况都没有问题, 那电路问题就不大了。

另外, 你测量直流电阻的话, 应该比我上面的线路运行电流要小, 因为交流在上面的话,多少会有点容性电流过来, 你加直流的话, 只有阻性电流, 应该比我那个数据要小。

至于你说的 低通滤波器,到没有必要弄这么麻烦, 你可以试试 在输入端 直接并联一个电容,因为你测的是直流, 并电容不影响测量,但是注意 电容一定要选 直流漏电流小的电容,免得影响你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不一定是自激,从你的描述看, 输入端什么都不接的时候, 没有这种现象是吧, 你接了根导线后, ...

我照您说得,在AD采样前加了10uf电容,芯片也换了一块,发现了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在我不接单片机时,放大器正常工作,接上单片机之后,就又出现50HZ的干扰了
我把单片机拆了下来,只给5V供电,发现仍然有干扰,供电电压并没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不一定是自激,从你的描述看, 输入端什么都不接的时候, 没有这种现象是吧, 你接了根导线后, ...

好吧,现在发现是电源的问题了,换成锂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