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计加速度计融合

楼主(2015-03-30):
这是我气压计加速度计融合波形,黄线是气压计算出来的高度  白线是加速度和气压计融合的结果中间上下运动了几次  纵坐标单位是cm  不知道有人做过看看波形趋势对吗

网友:
白线在哪呢?

网友A:
蓝黑线?白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黑线?白金线?

白金 的  蓝的忽略

网友A:
我也打算在我这版的飞控上面实现气压定高,等等有时间了吧这部分搞一下看看结果。

在数值模拟的情况下,算法性能还算可以。不知到到实际情况中能怎么样。

网友B(2015-05-21):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在我这版的飞控上面实现气压定高,等等有时间了吧这部分搞一下看看结果。

在数值模拟的情况下,算 ...

你好,你做过气压定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做过气压定高吗?

木有,这些月都没神马时间了

网友:
黄线是0吗,没看到白线

网友C:
我觉得加速度计对震动比较敏感,特别是你两次积分之后,误差应该更大吧,你是用什么方法融合的呢?互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加速度计对震动比较敏感,特别是你两次积分之后,误差应该更大吧,你是用什么方法融合的呢?互补嘛? ...

是 但是z轴速度通过联邦kalman滤波后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