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款LDO芯片的不解

楼主(2015-03-30):
我用12v为系统供电,12v经过LDO芯片AS1360降压为5v输出,工作电流在80ma左右,负载是单片机和几个芯片。不理解的是,当系统工作后LDO芯片就会发烫,并且出现AS1360输出的5v电压会慢慢升高到6v多
看了半天也不能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6v的压差,对  ldo来说太大了。

网友B:
LDO发热是正常的,温升高后,会有稳不住电压的现象。
发热大就加大散热。

LDO之类的,奥地利电子的还贵啊?国产的也不错。
你这个是7805的经典应用。

网友:
压差有点大了,效率太低,手册有个230℃/W的参数,可以算一下芯片会不会发烫。

网友:
楼主可以算算啊,(12V-5V)*80mA*230℃/W=128.8℃

网友:
在输入端加个 51 ohm 电阻来消耗多出来的功率

网友:
这么大压差 明显要用DCDC啊,3A妥妥的没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压差为什么用LDO呢?不解!!

网友:
一般这么大的压差会选择DCD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发热是正常的,温升高后,会有稳不住电压的现象。
发热大就加大散热。

以前用2575的芯片,但2575的效率太低了。现在想用一款低功耗的降压芯片,经验不足 只看到了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符合要求就选了 没有考虑到其他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2575的芯片,但2575的效率太低了。现在想用一款低功耗的降压芯片,经验不足 只看到了输入电压和输 ...

DCDC怎么样也比这个LDO效率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的压差,对  ldo来说太大了。

一般的LDO用在多大压差的范围内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LDO用在多大压差的范围内比较合理

2V以下,还跟你的电流有关系。

网友:
78M05,用D-PAK封装,铺铜面积稍为大些,这样绝对妥妥的。

网友:
串几个电阻吧, 这次算好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LDO用在多大压差的范围内比较合理

就跟好多程序中写着 delay_ms(1500) 还叫嚷着CPU不够快一样。
delay_ms用while(1)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