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引线接开关问题

楼主(2015-03-31):
现在准备把单片机的IO口引线出来接到一个按键开关上,

请问是否可能容易被静电打坏?有没有比较简单的保护措施?加光藕暂时不考虑,可以加限流电阻不??最长引线多远?

网友A:
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直接引出来就好了,模拟信号的话就要考虑干扰了

网友:
加适当的上拉还有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直接引出来就好了,模拟信号的话就要考虑干扰了

那么IO口配置为仅为输入还是双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IO口配置为仅为输入还是双向?

这个要看你怎么配置你的I/O口,而且不同的单片机I/O口功能有些复杂点(具有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