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输入捕捉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现在想用AVR的输入捕捉功能区捕捉一个16ms周期2ms高电平时间的方波
但是一直捕捉不到,求大神解释,急啊,急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在线等啊,不胜感激

unsigned char up;
unsigned char down;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D = 0xFF;  //输入上拉电阻使能,输出引脚为高电平
    DDRD = 0xBF;  //PD4,PD5为输出,PD6为输入
}
void ICEInit(void)
{
    TCCR1A=0X00;//时钟与系统相同
    TCCR1B=0XC2;//使能噪声抑制,上升降沿触发,八分频,周期为1us
    TIMSK=0X20;//使能捕获中断
}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D口设成输出口
    PORTA=0xFF;
    port_init();//端口的初始化
    ICEInit();//输入捕获的初始化
    SEI();//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down>9)&&(down<11))
        {
            Set_Bit(PORTA,0);
            Clr_Bit(PORTA,0);  //PD0 置低
        }
        else if((down>19)&&(down<21))
        {
            Clr_Bit(PORTA,0);
            Set_Bit(PORTA,0);  //PD0 置高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APT_ISP:0X0A

void CAPT_ISP(void)
{
    unsigned char sreg;
    unsigned char ssreg;
    if(TCCR1B&(1<<ICES1))//假如是上升沿中断
    {
        ssreg = SREG;
        _CLI();
        up = TCNT1L;
        up |= ((unsigned int)TCNT1H << 8);//读取TCNT1的值
        SREG = ssreg;
        TCCR1B^=(1<<ICES1);
    }
    else//假如是下降沿中断
    {
        sreg = SREG;
        _CLI();
        down = TCNT1L;//读取TCNT1的值
        down |= ((unsigned int)TCNT1H << 8);
       if(up<down)
            down = (down - up)/10;
        SREG = sreg;
        TCCR1B |= (1<<ICES1);
    }
    TIFR&=(1<<ICF1);//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中断产生。如果没有要么是输入信号问题,要么是ICP初始化问题,看看应用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中断产生。如果没有要么是输入信号问题,要么是ICP初始化问题,看看应用手册吧 ...

对着手册一位一位的确认了 没有问题啊 以前也调通过 现在中断都进不去 输入信号也有啊 很不解

网友B:
什么型号?

捕捉中断里面应该读ICR1寄存器吧,这个才是捕捉到的数据,用不着关中断读TCNT1
中断进不去,是不是和TIMSK1有关,这个是对应TC1的。

另外,AVR响应中断后捕捉标志会自动清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着手册一位一位的确认了 没有问题啊 以前也调通过 现在中断都进不去 输入信号也有啊 很不解 ...

使用大字体,小心ID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

捕捉中断里面应该读ICR1寄存器吧,这个才是捕捉到的数据,用不着关中断读TCNT1

mega16A ICR1不也是拷贝的TCNT1的值么,这两个寄存器都可以读取的啊,自动清零的状态只是在测频率的时候,要是测量占空比的话要手动清零,TIMSK的寄存器
• Bit 5 – TICIE1: T/C1输入捕捉中断使能
当该位被设为"1”,且状态寄存器中的I位被设为"1”时,T/C1的输入捕捉中断使能。一
旦TIFR的ICF1置位,CPU即开始执行T/C1输入捕捉中断服务程序 ( 见P43 “中断” )。
• Bit 4 – OCIE1A: 输出比较A匹配中断使能
当该位被设为"1”,且状态寄存器中的I位被设为"1”时,T/C1的输出比较A匹配中断使
能。一旦TIFR上的OCF1A置位,CPU即开始执行T/C1输出比较A匹配中断服务程序
(见P43 “中断” )。
• Bit 3 – OCIE1B: T/C1输出比较B匹配中断使能
当该位被设为"1”,且状态寄存器中的I位被设为"1”时,使能T/C1的输出比较B匹配中
断使能。一旦TIFR上的OCF1B置位,CPU即开始执行T/C1输出比较B匹配中断服务
程序 ( 见P43 “中断” )。
• Bit 2 – TOIE1: T/C1溢出中断使能
当该位被设为"1”,且状态寄存器中的I 位被设为”1” 时,T/C1的溢出中断使能。一旦
TIFR上的TOV1置位,CPU即开始执行T/C1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见P43 “中断” )。
我用的是0X20  第五位置1上升沿中断,其他的都置零了,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大字体,小心ID不保。

啊?这个有限制么?不知道啊,下次注意

网友D:
1.先确认中断进去了没有,可以把Set_Bit(PORTA,0);Clr_Bit(PORTA,0);  //PD0 置低   直接放中断里调用一下
2.unsigned char up;
unsigned char down;应该为unsigned in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先确认中断进去了没有,可以把Set_Bit(PORTA,0);Clr_Bit(PORTA,0);  //PD0 置低   直接放中断里调用一下

int 是八位的  最后的数据是16位的 所以我用的是char类型,中断没有进去,现在在找原因,但是输入捕捉中断是系统自动进入的,配置好了就行了,我把手册上看了几遍也没看出我哪儿配置错了啊

网友B:
到底是进不去中断,还是数据处理有问题?

什么编译?#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APT_ISP:0X0A  这里是写中断号还是中断地址?

       down |= ((unsigned int)TCNT1H << 8);   down是8位的变量,怎么能装16位呢?

在中断里面点一个灯,不就能看到进没进中断了。

捕捉有ICR为什么不用,偏偏去读TCNT。读TCNT的时候,已经不是捕捉时刻的值了。

网友C:
中断内会被改变的变量要加上 Volatile 描述,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进不去中断,还是数据处理有问题?

什么编译?#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APT_ISP:0X0A  这里是写 ...

down 是char类型的  已经改过为读取ICR1了,向量号是6,也改过来了,中断能进去了,但是数据处理好像还是不合适
unsigned char up;       //定义一个char类型的变量
unsigned char down;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APT:6
void timer1_CAPT(void) //输入捕捉端口有下降沿电平,则触发中断
{
        unsigned char sreg;
        if(TCCR1B&(1<<ICES1))//假如是上升沿中断
        {
                 TCNT1=0;//TCNT1清零
                 TCCR1B^=(1<<ICES1);//设置为下降沿中断
                 TIFR|=(1<<ICF1);
                 //PORTA =~PORTA; //LED状态翻转
      }
        else if(!(TCCR1B&(1<<ICES1)))//假如是下降沿中断
     {
         sreg = SREG;
         _CLI();
         up = ICR1L;
         up |= ((unsigned int)ICR1H<<8);
         down = (up/100);
         SREG = sreg;
         TCCR1B|=(1<<ICES1);
         TIFR|=(1<<ICF1);
       //PORTA =~PORTA; //LED状态翻转
     }
}
具体程序是这个样子的,但是down数据一直不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内会被改变的变量要加上 Volatile 描述,否则…

啊?不是太明白,什么描述?

网友B:
把up、down改为u16吧。 不然这句 up=((unsigned int)ICR1H<<8); 是无效的,也可能你故意丢的吧,8位就够了。
TCNT1=0;//TCNT1清零  这句也是有问题的,16位的寄存器必须先写高字节,后写低字节。

正确的捕捉应该是这样的:  按照捕捉的分辨率设置好定时器频率,启动定时器,捕捉一次,up记录下上升沿捕捉到的值ICR,再下降沿捕捉一次down记录一下,这两个捕捉在中断里面做,主程序中判断差值down-up就行了。不用改TCNT1的值,也不用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p、down改为u16吧。 不然这句 up=((unsigned int)ICR1H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