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材质 C0G COG NP0 NPO ?到底哪一种写法是正确的?

楼主(2015-03-31):
关于电容的材质,我看到有C0G  COG  NP0  NPO的写法,
就是百度搜索同一篇文章,也有可能出现前后错乱不一致的现象。
我想知道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

百度上有一种写着   N 负温度 P正温度  , NP0的意思就是正温度负温度下的电容变化都几乎是0. 所以应该是NP0而不是NPO, 可是O的用的也到处都是呢。

网友A:
C0G,NP0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0G,NP0是正确的。

哈哈, 我去搜索了下力创商城的, 搜c0g的有3个结果, 搜cog的有好多个.

网友:
零是正确的,O是笔误。

网友:
居然是NP0,学习了,一直以为是NPO

网友:
感谢诸位的解惑,COG C0G NPO NP0这个疑惑了很久了

楼主:
这种基础知识还是咕大师专业!

“就是百度搜索同一篇文章,也有可能出现前后错乱不一致的现象。” 这些写文章的人的文章都是用的OCR的么?!

网友:
是零,当初搞错过,所以记得很清楚

网友B:
其实从X7R,Y5V之类的,都可以想像得到C0G和NP0肯定是字母搭配数字……当然,这个世界,当所有人都认为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哪怕它是错误的,它也是正确的……集体性愚昧的力量很可怕……

网友:
还有二极管型号搞错的,1n写成in系列

网友C:
COG(Chip On Gla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G(Chip On Glass)

那NP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从X7R,Y5V之类的,都可以想像得到C0G和NP0肯定是字母搭配数字……当然,这个世界,当所有人都认为一种 ...

哈哈,确实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G(Chip On Glass)

液晶行业确实有COG这一说法,但与电容材质C0G是两码事……

网友:
原来一直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行业确实有COG这一说法,但与电容材质C0G是两码事……

OGS吧!?

网友:
我一直都写NPO

网友:
c零g是正确的

网友(2015-08-30):
知道怎么用就好了啊  专门研究电容的倒是可以深入研究下

网友:
这问题主要是宋体下大写字母O和数字0没法区分造成的

网友D(2015-10-12):
产品可以近视认为相同。只是标准不同而已。
C0G: EIA标准,美国电工协会,温度负温度变化30PPM/°,变化非常小。COH:60PPM/°等
      G:30 H:60 J:120 K:250..........
NP0: JIS标准,日本工业协会,N:+  P:-    0:温度变化几乎为0. 所以可以认为:NP0包括 C0G C0H等
0和O的区别,一般是美标和欧标的叫法区别,都是零的意思,0就是零,O是zero的意思

网友:
NP0 C0G我记住了

网友:
采用NPO,C0G的写法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D:
产品可以近视认为相同。只是标准不同而已。
C0G: EIA标准,美国电工协会,温度负温度变化30PPM/°,变化非 ...

老美读数字串,很多都把数字0读“欧”

网友(2016-04-21):
我一般把这些当一回事,不值得较真

网友(2022-10-05):
国内有些厂家的手册也是“欧”不是“零”,这个就不太好了,使用者可以不用区分,但是作为专业的生产厂商你的手册还是要规范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