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同步带配伺服电机能达到多少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5-03-31):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
选用伺服电机配同步带轮,使用PU 同步带,带个滑台(四五公斤负载)直线导轨导向 行程大概2000MM,能达到什么程度的定位精度。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控制,如果控制好的话可以达到<=0.02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控制,如果控制好的话可以达到

2米行程用同步带做不到2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米行程用同步带做不到2c

导轨丝杠可以,同步带不行,关键他要求的精度没说。

网友:
主要取决于你同步带的精度......

松紧程度,来回间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丝杠可以,同步带不行,关键他要求的精度没说。

没闭环反馈,希望能达到0.1mm就OK了

网友C(2015-11-06):
楼主机构做了吗?
实现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机构做了吗?
实现精度咋样?

最终权宜 后,使用 闭环步进 配光栅,皮带传动,两轴联动 效果不错,精度0.05左右。两轴跨度 1.3M。
单轴成本 :400电机+400光栅+600闭环控制器+300驱动器

网友D:
三坐标测量平台全部使用同步带,精度可以做到u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终权宜 后,使用 闭环步进 配光栅,皮带传动,两轴联动 效果不错,精度0.05左右。两轴跨度 1.3M。
单轴 ...

我们要做的设备没只能用同步带,物体在同步带上移动并且精确定位。
由于使用环境的原因,基本没有办法加类似光栅尺的反馈。
歪果仁的设备就是一个伺服带动同步带可以做到 0.1MM
为何我们就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要做的设备没只能用同步带,物体在同步带上移动并且精确定位。
由于使用环境的原因,基本没有办法加 ...

伺服 可以轻松做到这个精度 的 ,关键是皮带质量得好(弹性变形),机械系统回差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坐标测量平台全部使用同步带,精度可以做到u级

尺度不同 能做到的精度 会有区别。1M量程 做到0.1mm 难度和 0.2M 做到0.01 难度是大抵一致的。(我的理解)所以短行程用皮带做到高精度是一个已有事实。

网友:
用内含钢丝或者钢片的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