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JS?新硬盘用MHDD扫,有2个绿块18个褐色块正常吗?

楼主(2015-03-31):
在其他论坛收了两个 卖家说是全新没拆封的硬盘。
按硬盘上的序列号是保修到18年。

我拆了其中一个用MHDD扫,发现在有2个绿块18个褐色块。
用HDtrue 也检测到C7 错误 有一次

跟卖家说,卖家说是正常现象。
是这样吗?

这些会影响正常使用吗?会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这么多警告了,  红块18个, 绿块2个,  晕,     还新硬盘, 就忽悠你.

网友:
C7无所谓,关键是都这么多块了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一个U盘,

网友B:
不敢用,数据无价,
现新硬盘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一个U盘,

也没那么夸张。
是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用,数据无价,
现新硬盘很便宜,

唉,就是贪便宜了。。。。。。

网友:
数据无价,还是不要贪便宜

网友:
绝对来路不明的盘,全新的包装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肯定有问题

网友:
序列号是别的盘的?

网友:
用软件读下硬盘的序列号看看 这个应该不能改吧

网友:
C7问题不大,基本上用了质量不好的sata线材都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就是贪便宜了。。。。。。

我买的希捷2TB 监控级别硬盘很多人说数据准确性没有包装。
我买来可是也不好退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希捷2TB 监控级别硬盘很多人说数据准确性没有包装。
我买来可是也不好退货啊 ...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是隐藏了部分真相没有交代的流言?(或者是始作俑者就没有认真考究这个事情)

监控级(影音级)硬盘确实设计有可选开启的流式传输(Streaming)指令集。在流式传输模式的大前提下

  • 如果设置了连续写入(Write Continuous)配置位,则写入时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纠正传输错误,则不再纠正,而是将错误的数据写入硬盘。
  • 如果设置了连续读取(Read Continuous)配置位,则读取时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纠正传输错误,则不再纠正。至于此时如何把数据发回给主控端,可由设备制造商自行决定(一般是发回存在错误的原数据,然后在报头中设置标志位通知主控端数据有错)。
  • 注意这并不意味着硬盘会彻底放弃错误纠正,而只是在规定时间内纠正不完才容忍错误。
  • 主控端有权通过流式传输配置(CONFIGURE STREAM)指令,设置所需的超时时间(DEFAULT CCTL)。
  • 另有一些其他的细节配置,这里省略。

但在桌面应用中,操作系统都没有开启流式传输的这个底层操作。此时前提消失,以上整个列表的任何一条行为都不可能发生。监控级硬盘的行为与普通硬盘一致,即牺牲时间来强制纠正传输错误。

结论:只要①不用于专门的监控机具中②没有高手修改过操作系统,去手动开启硬盘的流式指令集,监控级硬盘的数据完整性就没有问题。

实际上硬盘品质本身来看,监控级硬盘数据出错的概率(ECC不可检出误码率),虽低于企业级硬盘,但和家用级硬盘也是等同的,尽可放心使用。

*** 注:通信原理和信息论可以证明——无论如何校验,不可检出的错误都会以一定的低概率存在。
*** 以上参考资料:美国国家标准(草案)T13/2161-D《ATA/ATAPI指令集-3》。原标题:Working Draft Project,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T13/2161-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TA/ATAPI Command Set - 3 (ACS-3). Revision 5, October 28, 2013.

网友:
新硬盘也有很多体质差的硬盘天生就有问题,注定短命。

网友:
是的,我的500g坏了3个了,现在用两移动盘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是隐藏了部分真相没有交代的流言?(或者是始作俑者就没有认真考究这个事情)

监控级 ...

看了你的回复我放心多了!
目前那块硬盘挂在一块电脑上面长期开机作为网络盘使用

网友E:
硬盘也有翻新的,在公司仓库希捷见到过希捷售后返回来的硬盘,标签有一圈蓝边,上面也有英文标识是维修过的。超便宜的硬盘不会是换了标签吧?

网友:
贪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
我用的一块320G的硬盘检测用时才13000多小时就严重衰减了,而买的二手主机硬盘160G都30000多小时了,什么没有,和我买新1T硬盘一样,

网友:
楼主,磁盘是残废,想当年,我在联想买的笔记本,500G的硬盘有15个左右的绿色块块,联想直接给我换了只全新的硬盘。联想的换盘政策是500G/20个(当然一般用户不懂,他们这个政策也不对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也有翻新的,在公司仓库希捷见到过希捷售后返回来的硬盘,标签有一圈蓝边,上面也有英文标识是维修过的 ...

超便宜的新硬盘就是REMARK嘛。(id神一般的巧合)

西部数据贴标、刷固件,绿盘(普通桌面)改紫盘(监控)、红盘(NAS)乃至于黑盘(企业)卖的奸商简直不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