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GPS定位的数据发送到指定的服务器上

楼主(2015-03-31):
市面上很多那种插SIM卡的GPS机子,然后登录指定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路线。地图基本上都是用百度地图的。

这个原理应该就是:把GPS的定位信息发送到指定的服务器上,然后在网页地图上显示出来吧?

这些机子里面应该有一个设定的,设定把数据发送到某个指定的服务器上,我们想把定位信息发送到我们自己的
服务器上。这样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读取到。

请问,大家有类似的产品吗?有公司想要组建自己的车队管理系统。

网友A:
有,向设备厂家定制就行,一般不开放设置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向设备厂家定制就行,一般不开放设置接口。

我们量很小,就几十个,厂家会鸟我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量很小,就几十个,厂家会鸟我们吗

几十个还自己弄服务器?用收费的公共平台吧,省事。

网友B:
我们有相应的产品,可以用我们的协议,也可以定制协议,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量很小,就几十个,厂家会鸟我们吗

可以看看,上海移为的GL200,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http://www.queclink.com/zh-hans/GL200%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量很小,就几十个,厂家会鸟我们吗

几十个应该没问题,自己搭服务器感觉上受控性更好。两年前在某宝定制了5个终端,连定制费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个还自己弄服务器?用收费的公共平台吧,省事。

已经有了自己的系统平台了,再用别人的就不好整合了,且数据的管理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上海移为的GL200,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http://www.queclink.com/zh-hans/GL200%20 ...

好像没看到可定制的内容啊,你定制过吗?我们想买两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相应的产品,可以用我们的协议,也可以定制协议,有需要可以联系。 ...

可否给个联系方式,qq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个应该没问题,自己搭服务器感觉上受控性更好。两年前在某宝定制了5个终端,连定制费都不用 ...

求你某宝的链接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你某宝的链接地址

你搜下 007 定位器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