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mx6q_sabresd 内存为什么要设置的比3.75G小?

楼主(2015-03-31):
imx6q
mx6q_sabresd
内存为什么要设置的比3.75G小?
如果我设置为3.75G传到内核中的内存就是有问题的。

设置为3.75G
Memory: 187MB 10MB = 197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186180k/186184k available, 223420k reserved, 0K highmem

设置为3.5G
Memory: 379MB 378MB 848MB 1776MB = 3381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3420992k/3420992k available, 249024k reserved, 3062784K highmem

1000_0000 FFFF_FFFF DDR Memory 3840MB
DDR内存空间不是3.75g吗。为什么我设置成3.75g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4g内存

网友A:
32bit的arm,应该是地址的问题,类似于32bit的xp只能用3.5G内存,个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bit的arm,应该是地址的问题,类似于32bit的xp只能用3.5G内存,个人猜测

imx6q手册上显示
1000_0000 FFFF_FFFF DDR Memory 3840MB
这不就是ddr的空间吗?不就是3.75g吗?

#define CONFIG_NR_DRAM_BANKS        1
#define PHYS_SDRAM_1                CSD0_DDR_BASE_ADDR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3840u * 1024 * 1024)
#define iomem_valid_addr(addr, size) \
        (addr >= PHYS_SDRAM_1 && addr <= (PHYS_SDRAM_1 + PHYS_SDRAM_1_SIZE))

PHYS_SDRAM_1_SIZE这个不就是ddr的空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bit的arm,应该是地址的问题,类似于32bit的xp只能用3.5G内存,个人猜测

貌似是的

网友B:
要为内部寄存器留出部分空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为内部寄存器留出部分空间嘛

1000_0000 FFFF_FFFF DDR Memory 3840MB
DDR空间
0000_0000 0fff_ffff 这块是内部寄存器的空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0_0000 FFFF_FFFF DDR Memory 3840MB
DDR空间
0000_0000 0fff_ffff 这块是内部寄存器的空间啊。 ...

呵呵,大家都误解了楼主的问题,
楼主想问的时剩余的空间有3.75g
为什么不能完全设置为ddr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大家都误解了楼主的问题,
楼主想问的时剩余的空间有3.75g
为什么不能完全设置为ddr空间

是的 。问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问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