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 中多个原理图库可否对应一个封装库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最近在用AD画板子,用原理图画出来了,但是在画原理图时用到了自带的多个集成的原理图库,还有几个从网上下载的库,画完原理图后,现在需要做封装了

问题是:

1、不知道从画原理图到最后画PCB图的具体流程是什么?

2、我现在画完原理图了,做封装时,因为用到了多个原理图库,可不可以把用到的器件只做一个封装库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对应着用到的库文件做封装?这个软件自带的元件还需不需要做封装?

网友A:
1.我是原理图弄好封装检查一下对不对 (reports -》 bill of materials 看看缺不缺封装以及对不对) 然后编译项目有没有错  然后新建pcb导入
2 做一个封装库就行  原理图中那个不合适你就该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是原理图弄好封装检查一下对不对 (reports -》 bill of materials 看看缺不缺封装以及对不对) 然后编 ...

那如果想看一下所用到的元件都分别属于哪个库文件怎么看?谢谢!!

网友:
在原题图选中 按f11 有个library选项

网友(2016-09-26):
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