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换相后相电流不正常?恳请大侠帮我分析原因,有图!

楼主(2015-03-31):
如图片所示,相电流不正常,这个电流不正常是个区间段,而且我换相是通过中断查询霍尔电平的,如果我查询时间不一样的,他这个电流不正常出现区间就会变化,有哪位前辈遇到类似问题吗?恳请指点!!!非诚感谢!

楼主:
我自己分析是换相不正常导致,电流不正常,但是没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A:
换向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是不是电机霍尔安装有问题,与真实的霍尔安装位置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是不是电机霍尔安装有问题,与真实的霍尔安装位置有差

前辈你好,我的电机是有测试过别人的控制器,电流是正常的,我自己做的不正常,主要某一段速度区间不正常,而且这个速度区间是会发生变化,我先换相和先执行其他程序再换相,两个出现相电流不正常的速度区间就不一样。

网友B:
建议将捕捉到的霍尔跳变与真正的霍尔信号进行示波器同时观察下,确保中断捕捉的是正确无误的!先排除检测有故障,造成电流不正常。

网友B:
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看到你的占空比在中间没有保持一致,电流有下降。是否做了限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看到你的占空比在中间没有保持一致,电流有下降。是否做了限流功能? ...

你好 ,我是速度环加电流环,这个不会是限流保护,我现在保护电流是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捕捉到的霍尔跳变与真正的霍尔信号进行示波器同时观察下,确保中断捕捉的是正确无误的!先排除检测有 ...

你好,我这个相电流不正常,只会出现某一速度区间,我是62.5us中断查询换相,进入中断先去换相 和 先执行其他函数再换相 其相电流不正常速度区间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
你的霍尔信号要在容易出问题的这个速度区间去对比自己检测的信号,是否出现不一致,要做的是先排除故障可能存在的地方,逐步缩小问题出现可能性。

网友:
比如,你62.5us中断进去确认信号就是稳定的?

网友B:
另外,保持占空比在这段速度区间不变,观察下相电流是否正常,主要是排除PWM大范围的调整是否会影响相电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保持占空比在这段速度区间不变,观察下相电流是否正常,主要是排除PWM大范围的调整是否会影响相电流 ...

你好!你说的我都排除了,比如直接给占空比,因为我是有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的,我这个是相电流不正常,母线电流也是不正常的,所以应该是母线电流不正常导致占空比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保持占空比在这段速度区间不变,观察下相电流是否正常,主要是排除PWM大范围的调整是否会影响相电流 ...

我看了霍尔信号和示波器对比信号!是一致的

网友C:
是某一相电流不正常还是三相轮着有这个问题,只有某一相有这个问题估计是驱动有问题,如果是三相都有这个问题的话,中断进来霍尔信号检查滤波几次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某一相电流不正常还是三相轮着有这个问题,只有某一相有这个问题估计是驱动有问题,如果是三相都有这个问 ...

你好,这是我三相电流,有个相,上桥倒是正常的,但是其他都不正常,霍尔的话 ,我也看了,对着采集到的霍尔值 和示波器对照是一致的,而且我这个相电流不正常的速度区间是会变化的,比如我pwm频率16K则出现在5800转左右,20K出现在3600左右,  然后我是62.5us中断采集霍尔电平换相 ,如果我进入中断先换相和先不换相 其相电流不正常的转速区间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我三相电流,有个相,上桥倒是正常的,但是其他都不正常,霍尔的话 ,我也看了,对着采集到的 ...

看到你的图,感觉你在换相后,没有补占空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在一定速度区间范围,电流异常。反正我觉得电流异常,在排除硬件的情况下,就只有看换相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图,感觉你在换相后,没有补占空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在一定速度区间范围,电流异常。反 ...

你好!你说的换相后补占空比是什么意思?是换相补偿吗?   我这个速度区间不稳   是不会 发生变化的    比如我中断进去换相 那会在5800转左右速度不稳,    但是 我进中断先不换相 先执行其他函数再换相后 相电流不稳在3500转左右,所以 我很难判断这个出现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换相后补占空比是什么意思?是换相补偿吗?   我这个速度区间不稳   是不会 发生变化的     ...

我说下我以前理解的,换相的时候不要设置成满占空比补电流,要把引脚设置成普通IO口输出也就是上下桥都是全部导通的状态,等电流补到预期的电流后,再把IO口设置回PWM斩波模式。希望这对你有用,你的是高速电机,我遇到的转速都在400-600转的电机,可能不一样,我们的PWM周期都在64us左右,频率也就是15.625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我以前理解的,换相的时候不要设置成满占空比补电流,要把引脚设置成普通IO口输出也就是上下桥都是 ...

嗯!但是这个电流如何判断呢?这个方式我了解到的和你说的一样,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发现通过电流来判断有点问题,我是通过换相前的电流,来判断我们全开要多长时间,但是换相前的电流大小如何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但是这个电流如何判断呢?这个方式我了解到的和你说的一样,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发现通过电流来判断 ...

我们自己的就是通过电流来判断的,一般是判断滤波后的电流(硬件滤波),发现换相后的电流补回来了,就退出,回到斩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自己的就是通过电流来判断的,一般是判断滤波后的电流(硬件滤波),发现换相后的电流补回来了,就退出 ...

你是双环控制还是单环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双环控制还是单环控制?

单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环控制~~~~~~~~~~~~~~~~~~~~~~

那你电流就可以一直采,我现在是双环控制,电流不大好弄,按你说的那样单环控制,换相后通过直接打开来进行电流补偿是可以的! 你这个做法 有什么好处,转矩脉动变小? 电机声音能变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电流就可以一直采,我现在是双环控制,电流不大好弄,按你说的那样单环控制,换相后通过直接打开来进 ...

对,像你说的,转矩脉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像你说的,转矩脉动小。。。。。

那好像也没多大好处,电机静音是不是要用弦波控制才能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像也没多大好处,电机静音是不是要用弦波控制才能降低

正弦波控制能降低很多噪音。。。。。。但实现代码比方波的难。。。。。。

网友D(2015-05-12):
你好楼主,我最近在做有感无刷电机。但很奇怪,上电之后没有转,要推它一下才会转起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最近在做有感无刷电机。但很奇怪,上电之后没有转,要推它一下才会转起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

你要先读取霍尔位置 启动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先读取霍尔位置 启动的时候

谢谢,问题解决了。改成扫描式读取霍尔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28):
我的也很奇怪,正转可以,反转却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霍尔传感器安装有问题,电机是速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