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10进制数转化成16进制数函数吗(C语言)

楼主(2015-03-31):
在用DAC0832,发现它的输入端只能输入16进制的数,输入10进制的数会出问题,所以需要一个函数将10进制数转化为16进制数,将数值处理后再送到DAC0832,有知道的朋友共享下代码,谢谢了

网友:
10进制,16进制在单片机里面不都是2进制表示的吗?比如你送个10进制的11进去,实际跑的时候难道不是发的0x0b?

网友:
10进制,16进制在单片机里面不都是2进制表示的吗?
+1

网友:
单片机送过去的都是二进制数据

网友:
不要说进制,要说编码。
在CPU里面的都是二进制数据。不论存10 16 8  2进制,最后都是二进制。
但是编码就不这么理解了,比如 BCD 码 10 ,就是 高4位存0X01 低4位存0X00,如果ASCII码的10 则是  0X3A

网友(2016-10-25):
顶一下,不错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