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LM317的分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没想明白,如果R1选大了,只是电压调的不准,不至于,烧芯片吧。我焊了三个板,烧两个了,这两个之前都可以正常使用,突然一次就烧了,还有一片到现在还正常用呢。
高手给科普一下好吗?

网友A:
如果输出电压超过7V,最好在IN和OUT之间接一个反向二极管,防止输入断电后输出往输入倒灌损坏LM317内部的调整管。

楼主:
没好好看手册,以后电阻大点可以让LM317功耗小点,实际使用发热确实不厉害  用在24V转5V里,不带载是电压6V多,带载后4.8V

网友B:
假如你输出到调整端的电阻过大,你不能保证内部偏置工作正常,自然输出也可能不正常,烧你后面电路还是少317你没说(我猜是烧后面)所以还是按手册来,另外ADJ对地有个电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电压超过7V,最好在IN和OUT之间接一个反向二极管,防止输入断电后输出往输入倒灌损坏LM317内部的调 ...

谢谢 版主,我用的是4.8V左右, 不明白分压电阻一定要在240R左右吗?
资料上说240R 是为了保证5mA的电流,保证输出满足1.25*(1+R1/R2)这个公式,但是经过调整,R1和R2如上图的取值时,也可以满足输出4.8V
我就是不明白,我的LM317损坏,是否是电阻用大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输出到调整端的电阻过大,你不能保证内部偏置工作正常,自然输出也可能不正常,烧你后面电路还是少317你 ...

是我输入端的两个1N4007(防24V电源正负接反的)烧了。
你的意思是adj,对地应该有电解电容吗?多大的呀?手册没体现吧

网友:
结合你5 6楼回复,还是没明白烧了哪个东西

网友:
反向二极管如果没有加上去,的确好容易烧管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版主,我用的是4.8V左右, 不明白分压电阻一定要在240R左右吗?
资料上说240R 是为了保证5mA的电流 ...

看TI的手册吧,说得很详细:
1.ADJ脚有50~100uA的偏置电流,如果R1取太大了这个电流就会影响分压精度。
2.最小输出电流是3.5~10mA,负载电流小于这个输出电压精度就不保证。
3.第二个图对Cadj / D1 / D2的作用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TI的手册吧,说得很详细:
1.ADJ脚有50~100uA的偏置电流,如果R1取太大了这个电流就会影响分压精度。
2 ...

谢谢版主,您提供的手册很详细,我去下载一个

网友:
晕,怎么防倒灌二极管重出江湖了?

楼主:
晕 那我的LM317为什么突然坏呀? 是因为倒灌不?  现在应该可以明确我电阻值用的大不会坏芯片吧

网友C:
防倒灌二极管D1只能保护LM317输入端发生短路的情况,如输入端不会(或极不可能)出现短路,那D1就不必使用。如交流未上电时LM317输出端会有可能接至直流电压上,则D1必须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倒灌二极管D1只能保护LM317输入端发生短路的情况,如输入端不会(或极不可能)出现短路,那D1就不必使用。 ...

你好,我的板子是在调试时,刚一上电LM317输入端二极管就烧了,LM317也坏了。可以简单说一下可能的原因吗?我的外接24V电源没问题的。
坏之前也上过电,没事儿 突然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板子是在调试时,刚一上电LM317输入端二极管就烧了,LM317也坏了。可以简单说一下可能的原因吗 ...

>>坏之前也上过电,没事儿 突然就坏了

由於损坏前己经曾上电正常,估计输入端二极管烧了是大电流引起的,相信起因是LM317质量不好,内部损坏Vin短路至Vout,形成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好好看手册,以后电阻大点可以让LM317功耗小点,实际使用发热确实不厉害  用在24V转5V里,不带载是电压6V ...

电压不稳,即LM317工作不正常,带载与不带载输出电压都应该是不变的,这和你接的分压电阻值太大有直接关系。

网友:
是不是LM317最低负载电流未能满足导致的?1.25V/240欧保证无负载时可以消耗5mA,你改成1K之后,不接负载则LM317最小电流只有不到2mA,试试加上一个合适的负载后还会不会经常出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防倒灌二极管D1只能保护LM317输入端发生短路的情况,如输入端不会(或极不可能)出现短路,那D1就不必使用。 ...

上面大师已经说过了,D1是为了防止输出端的电流倒灌而损坏调整管加上的,跟输入端短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面大师已经说过了,D1是为了防止输出端的电流倒灌而损坏调整管加上的,跟输入端短路有什么关系? ...

他没说错,如果输入端不短路或没有其它大电流负载(例如继电器),输出是不会高于输入的,而且输出<6V的场合也不需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没说错,如果输入端不短路或没有其它大电流负载(例如继电器),输出是不会高于输入的,而且输出 ...

受教了,我之前想的是刚上电时的状态,没有想到正在工作中输入突然短路会造成电流倒灌。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损坏原因是LM317输出短路了。
板子布置的不好,有个地儿存杂物,正负之间搭上东西了, 看来LM317输出加上熔断器还好一点。

网友(2017-06-30):
奇怪lm317里面不是有短路过电流保护吗?难道内置的current limit跟温度保护都没有用的?

网友(2018-09-16):
刚好看到这篇就一起问吧,输入跟输出的位置是不是反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目前还在设计电路的阶段,可是在ST LM317M的文档中管脚是2IN 3OUT,但是在 LM317D的文档却是2OUT 3IN,所以对此有点疑惑,会不会是这样而烧了晶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