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mpeg0.10.1 交叉编译到arm上,出错

楼主(2015-03-31):
arm-linux-gcc  3.4.1
ffmpeg-0.10.1

配置:
#./configure --enable-cross-compile --target-os=linux --cross-prefix=arm-linux- --cc=arm-linux-gcc --enable-shared --arch=armv6 --enable-gpl --enable-libx264 --prefix=/home/yy/linux/H264/3.4.1/webcam3/ffmpeg --extra-cflags=-I/home/yy/linux/H264/3.4.1/webcam3/ffmpeg/include --extra-ldflags=-L/home/yy/linux/H264/3.4.1/webcam3/ffmpeg/lib/

出错提示:

libavfilter/af_aformat.c: In function `init':
libavfilter/af_aformat.c:66: warning: dereferencing type-punned pointer will break strict-aliasing rules
libavfilter/af_aformat.c:68: warning: dereferencing type-punned pointer will break strict-aliasing rules
CC        libavfilter/af_amerge.o
CC        libavfilter/af_anull.o
CC        libavfilter/af_aresample.o
CC        libavfilter/af_ashowinfo.o
CC        libavfilter/af_asplit.o
CC        libavfilter/af_astreamsync.o
CC        libavfilter/af_earwax.o
CC        libavfilter/af_pan.o
CC        libavfilter/af_silencedetect.o
CC        libavfilter/af_volume.o
/tmp/cc189x8Z.s: Assembler messages:
/tmp/cc189x8Z.s:5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itet ne'
make: *** [libavfilter/af_volume.o] 错误 1

这个信息该怎么处理?
求教~

网友A:
看起来是汇编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汇编出错了

汇编出错的原因可能是 什么呢?
我用arm-linux-gcc 4.3.2版本的可以编译通过
为什么会这样呢?高版本的arm-gcc 有什么区别呢?

不好意思哈 新手问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汇编出错了

用4.3.2 可以编译通过,但是我用的开发板应用程序编译需要用 3.4.1版本的编译

这个汇编错误如何解决?
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4.3.2 可以编译通过,但是我用的开发板应用程序编译需要用 3.4.1版本的编译

这个汇编错误如何解决?

那就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了。

可是我用4.3.2编译好的ffmpeg放在开发板上之后提示 not found
在当前路径下运行程序,提示not  found,需要的动态库在/lib 里

编译应用程序用的交叉编译器,是否需要和编译内核和文件系统的编译器版本一致?
上面提到的not found问题可能是因为编译应用程序的交叉编译器版本太高的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