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125K ID卡识别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31):
最近闲来无聊,做了一个125K ID卡识别小板子,测下来正常刷卡是没问题,但是垂直刷卡(卡垂直于线圈)就有问题,请教过一些坛友,他们说没有电磁感应,即使加大发射功率也识别不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识别吗? 求大神空降。

网友A:
垂直线圈耦合得不好,无法很好的调制线圈的
125K的原理是基站线圈提供能量,卡接收到足够的能量后工作调制基站的线圈输出数据。垂直耦合不好切割磁场,调制信号幅度低或者卡能量都不足,所以就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
垂直刷卡<50度还可以读卡,,垂直刷卡=90度,肯定不能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线圈耦合得不好,无法很好的调制线圈的
125K的原理是基站线圈提供能量,卡接收到足够的能量后工作调制 ...

谢大神指点!!

楼主:
谢大神指点!!!

网友:
你需要垂直刷卡?你可以在天线方面改进,相当于两个天线,或多个天线不同角度读卡,就可以完成你的
“垂直刷卡”了,,大家交流,,我547886832QQ

网友B:
卡垂直于线圈能否读卡,我刚才特地试了,正常读卡时读卡距离大于10CM的读卡头(线圈是345UH,尺寸是50*70mm,卡是标准的厚卡)
卡垂直于线圈是可以读的,就是要近点,垂直于线圈中心是最近的,大概是3CM左右,离开中心,卡垂直于线圈的边沿(平行)距离在5CM左右,卡垂直于线圈的边沿(交叉)距离是0.5CM
卡垂直于线圈(水平)距离是7CM左右

网友:
楼上真棒,
会实验方法的注定不会是跪求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垂直于线圈能否读卡,我刚才特地试了,正常读卡时读卡距离大于10CM的读卡头(线圈是345UH,尺寸是50*70mm, ...

谢谢大神指点, 读卡距离大于10CM, 我的才3-4cm... 我的读卡距离短影响到我读不到牌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读卡的距离。 谢谢。 我是参考坛友的电路设计的。。

网友:
原理图基本上都差不多,读卡距离近的是有可能读不到卡的
提高发射功率,增加接收灵敏度和优化程序

网友:
解码程序也可能影响

网友:
单天线这么大,还要90度读卡,,死区大,,可能你换另一端卡90度再读,可能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垂直于线圈能否读卡,我刚才特地试了,正常读卡时读卡距离大于10CM的读卡头(线圈是345UH,尺寸是50*70mm, ...

发射端VCC 从原先的3.3V提高到5V,识别的距离(效果)差不多。   求大神指教,如何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
提搞读卡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