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一台IT6721,发测试图和拆解图!

楼主(2015-03-31):
开箱图:

电压测试:

电流测试(负载用1欧恒阻,不考虑线损):

拆解:
该电源前级是开关电源,后部线性调整。

楼主:
回头收拾下台面,找个机会看下瞬态和纹波

网友:
经典,一直在用,哈哈。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给个购买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给个购买链接吧

淘宝,找最便宜的,我是1350不包邮入手的。
京东太黑,要18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找最便宜的,我是1350不包邮入手的。
京东太黑,要1860.

价格差几十不是问题,只要不是假货,以前没有接触过,无法分辨。

补一句:好悲哀。

网友B:
开关电源,1000多够贵的

网友:
小电源能长时间工作部

网友:
不错,挺小巧的,不知道纹波噪音情况怎么样,等待楼主进一步的测评

网友C:
好像和以前的版本不太一样了

网友D:
60V /8A /180W  这个180W是功率?

网友:
公司有几台,挺好用的

网友:
办公有两台,蛮好用的,有一台半年没断过电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V /8A /180W  这个180W是功率?

最高电压60V 最大电流8A 最大功率180W的意思,比如60V时最大电流就是3A,30V就可以去到6A

网友E:
n难道是給的工钱不够,磨字工不給力??

网友F:
楼主的187爱护有加,保护膜都没撕掉

网友G:
荒野求生手册
楼主,你在演示你的万用表不精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187爱护有加,保护膜都没撕掉

楼主木有强迫症,我每次看到这种膜都第一时刻撕掉,不然看着浑身不自在。

网友I:
对开关电源型的稳压电源一直有阴影,曾经烧掉电脑键盘、鼠标、主板、主板、硬盘

网友:
爱德克斯的电源类仪器还是不错的,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开关电源型的稳压电源一直有阴影,曾经烧掉电脑键盘、鼠标、主板、主板、硬盘 ...

后级是线性调整的,,另外,开关电源的可靠性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荒野求生手册
楼主,你在演示你的万用表不精准吗?

公司的那个187每年会有一次校准的,不过家里的就没那条件了,感觉差不多就行了,不要求两边一模一样,没那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木有强迫症,我每次看到这种膜都第一时刻撕掉,不然看着浑身不自在。 ...

恰好是有强迫症,手机贴膜搞出来的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E:
n难道是給的工钱不够,磨字工不給力??

国内环境就是这样子了,其实这些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真要去破解无非就是成本高一点而已。

网友:
很漂亮啊,精度也很好。有点心动。之前买了台二手的固纬,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误差有点大,应该是二手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以前的版本不太一样了

应该是改版了,以前的版本没有下面的风道散热器,线性调整管直接贴在底板散热,大电流下会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那个187每年会有一次校准的,不过家里的就没那条件了,感觉差不多就行了,不要求两边一模一样,没 ...

能不能用公司的校准一下家里的呢?我们公司的仪表也都有定期校准,不知道我这个想法靠谱不?

网友:
我也准备上淘宝买台用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1000多够贵的

跟哪个比?如果是跟国内那些30到200元左右的开关电源对比那这台价格确实蛮高的,

网友:
电源不错,正在用IT6322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哪个比?如果是跟国内那些30到200元左右的开关电源对比那这台价格确实蛮高的,  ...

HP6645吧??HP6xxxx系列二手的

网友:
此鸡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