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X8D应用文档 - 基于LGT8FX8D最小板的Arduino开发

楼主(2015-03-31):
共享一本Arduino应用的ebook:《Arduino大气监测》

网友:
起来越喜欢LGT了。

网友:
文档不错,谢谢分享,我的板子应该快到了。

网友:
ARDUINO硬件支持包: Larduino_HSP_v2.2
不支持 Arduino 1.6.x
烧录bootloader时,提示Error while burning bootloader: missing 'bootloader.tool'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下载时,提示 Error while uploading: missing 'upload.tool'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网友:
自己已经解决:
修改boards.txt文件
增加
lardu_328e.upload.tool=avrdude
lardu_328e.bootloader.tool=avrdude

楼主:
多谢反馈,添加到下次更新中

网友:
开始学习LGT了,好资料。谢谢

网友A:
有谁测试过Larduino HSP V2.2吗?
烧录了最新固件。
arduino 1.0.6、1.5.5、1.6.3 都试过了,没办法用串口下载。
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下,pc端有发送0x30,0x20数据
但lgt8f328 一直没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谁测试过Larduino HSP V2.2吗?
烧录了最新固件。
arduino 1.0.6、1.5.5、1.6.3 都试过了,没办法用串口 ...

下载前有没有按住复位键, 看到[uploading...]后释放复位按键。
这个固件我们是测试过的, 1.0/1.5没有问题, 1.6烧写bootloader时有个地方需要修改,但应该不影响串口下载。

网友:
有,用逻辑分析看了下,在复位信号后,328的RXD 收到3次 0x30 0x20 数据,但TXD无数据响应

网友:
啥时正式出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前有没有按住复位键, 看到后释放复位按键。
这个固件我们是测试过的, 1.0/1.5没有问题, 1.6烧写bo ...

你们测试是时候,使用arduino的 1.0 和1.5 的哪个版本?
试了好多个1.5版本 都无法下载bootloader
只有在1.0.5版本下,能下载bootloader

网友:
使用LGTMix_ISP_v2.3下载bootloader后,串口下载无法使用
在下载前已复位
pc端发送0x30 0x20 同步信号前,已复位

网友:
另外测试了下,板子的复位功能,lgt8f328的串口在57600bps下都能正常工作
试了N个版本的arduino 都无法串口下载

网友:
用LGTMix_ISP_v2.3烧写bootloader后 需要更改熔丝位吗?

网友A:
另外 Larduino HSP V2.2 中的 bootloader 无法编译。
https://github.com/Optiboot/optiboot 下载了最新版本的 optiboot,试着自己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Larduino HSP V2.2 中的 bootloader 无法编译。
从https://github.com/Optiboot/optiboot 下载了最新 ...

1. 请问你下载的bootloader是哪个版本?
2. LGTMix_ISP下载bootloader后不需要熔丝操作;
3. HSP自带的bootloader需要系统里安装了winavr或者avr-toolchain, 编译: make lgt8f328d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请问你下载的bootloader是哪个版本?
2. LGTMix_ISP下载bootloader后不需要熔丝操作;
3. HSP自带的bo ...

能否发一份optiboot_lgt8f328d.hex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一份optiboot_lgt8f328d.hex给我

在HSP 2.2版本里面, /hardware/LGT8F/bootloader/lgt8fx8e/optiboot_lgt8f328d.hex
这个bootloader就是baudrate : 57600bps
你测试开发板上的串口在57600bps下工作OK, 那这个固件就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HSP 2.2版本里面, /hardware/LGT8F/bootloader/lgt8fx8e/optiboot_lgt8f328d.hex
这个bootloader就是b ...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是我的usb转串口模块的问题
今天把bootloader的波特率修改成19600就可以下载了
还有一个问题:
328d切换到外部16MHz晶振

PMCR|=(1<<PMCE);
PMCR=(1<<SCMEN);

CLKPR=0x80;//分频
CLKPR=0x00;//000

代码对吗?

网友:
认真的看了下文档
使用外部高频晶振

        PMCR|=(1<<PMCE);
        PMCR|=(1<<SCMEN);

        int i=0xff;
        while(i--);//延时等待

        PMCR|=(1<<PMCE);
        PMCR|=(1<<EXTEN);

         CLKPR=0x80;//分频
         CLKPR=0x00;//000

网友:
使用外部晶振后,把波特率改为115200
一切正常,下载速度飞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HSP 2.2版本里面, /hardware/LGT8F/bootloader/lgt8fx8e/optiboot_lgt8f328d.hex
这个bootloader就是b ...

bootloader.hex中,
地址0x0000 数据 0C94 003A
0C94 应该是跳转指令吧,003A 应该是地址0x3A00(16位对齐),对应0x7400(8位对齐)
也就是说,复位后 跳转到 0x7400(bootloader所在区)

但是 查看arduino生成的用户程序 xx.hex
地址 0x0000 数据 0C94 3400
跳转到了  0x0034(16位对齐), 即 0x0068(8位对齐),
地址0x0068处,数据 1124 1FBE

在整个用户程序的hex中,虽然找不到 0C94 003A指令,但是还是能串口升级程序,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是我的usb转串口模块的问题
今天把bootloader的波特率修改成19600就可以下载了
还有一 ...

你的usb转串口有没有DTR输出呢  有的话用个1uF的电容和LGT8F328的RESET连在一起   然后把bootloader的watchdog的延时改成延时1s,之前是延时512ms。然后用arduino就能直接下载了。

网友:
帮顶。技术上要过关。

商务上讲,用在Arduino上优势不大,淘宝上最便宜的基于ATMega328的Arduino Pro Mini 小板只要9元,差距不大,再便宜一半又如何?

还是要用在有量的产品上,才是LGT的成本优势。至少我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