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进入bootloader后,USB枚举出现问题

楼主(2015-03-31):
各位大神,是这样的,如图1和图2,图1是正确的图,图2是错误的
是bushound抓出来的数据。
USB为HID协议,使用的是PDIUSBD12芯片

图中,第一行的C0命令为让主控进入bootloader的命令,AVR接受到该USB命令就进入bootloader,然后应该就是USB重新复位枚举了吧。
大多数情况我都可以得到图1所示的USB枚举过程,但是偶尔会得到图2的枚举过程,不知道为什么,隔了2S后才RESET,正常的几十us就可以了。

1、红色框框中的数据是个什么过程啊?
2、什么会影响到该RESET过程。

大神求教啊,懂也不懂啊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请问atmel studio工具怎么设置bootloader的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