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使用IAR6.3,把FET430UIF插上去会变砖头吗?

楼主(2015-03-31):
我现在是用IAR5.30的,FET430UIF是 VCP的那种,现在想上IAR6.3,请问可以吗?
还有如果是LAUNCHPAD上自带的仿真器,IAR6.3也能用吗?会自动升级吗?不会变砖头吧?

网友:
两个都可以升级,没问题的。

网友:
launchpad要看型号,新的ez-fet lite在MSP430烧写软件fet-pro430中会提示是ez-fet,不推荐升级,在iar和ccs中都可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