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环形FIFO及其应用实例SLIP协议解码源码,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03-31):
看了坛子里几位大侠写的环形FIFO,觉得太复杂了,于是自己写了一个。
SLIP(Serial Line Interenet Protocol)协议是串行线路网际协议,它实现了在串行通信线路上运行TCP/IP协议及其应用服务的功能,应用非常广泛。
本人写了一个SLIP协议解码函数,支持断点续传,作为环形FIFO应用实例。
全部源代码都有详细注释,保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好用,管用。

废话少说,上代码: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FifoSize  64 //fifo原型数组大小(单位:字节)
typedef struct fifo //定义fifo结构体
{
  unsigned char Data[FifoSize]; //原型数组
  unsigned char *IndexIn; //入队游标
  unsigned char *IndexOut; //出队游标
  unsigned char Empty; //空标志
  unsigned char Full; //满标志
  unsigned int Len; //队列有效数据长度
} FIFO; //定义fifo结构体类型FIFO

#define SlipSize 64 //slip原型数组大小(单位:字节)
typedef struct slip //定义slip结构体
{
  unsigned char Data[SlipSize]; //原型数组
  unsigned int Index; //当前解码数据游标
  unsigned int Len; //解码出来的有效数据包长度
} SLIP; //定义slip结构体类型SLIP

unsigned char startrxd[] = "rxd:"; //字符串在内存里以0x00结尾,便于调试时查找变量位置
unsigned char rxd[] = //模拟接收到的数据流
  {1,0xDB,0xDC,3,4,0xDB,0xDD,6,0xC0,0xC0,9,0,1,0xDB,0xDC,3,4,0xDB,0xDD,6,7,8,9,0xC0,0xC0,1,2,0xC0,0xC0,1,2};
unsigned char startrxbuf[] = "rxfifo:"; //字符串在内存里以0x00结尾,便于调试时查找变量位置
FIFO rxbuf = {{0},0}; //定义接收fifo并初始化,在内存里固定位置(紧跟"rxfifo:"字符串后),便于调试时查找
unsigned char startdatbuf[] = "datbuf:"; //字符串在内存里以0x00结尾
SLIP datbuf= {{0},0}; //定义解码数据区并初始化,在内存里固定位置(紧跟"datbuf:"字符串后),便于调试时查找

void fifoInit(FIFO *Fifo) //fifo初始化(fifo必须初始化才能使用)
{
  CLI(); //关中断
  Fifo->IndexIn = Fifo->Data; //入队游标指向原型数组起始地址
  Fifo->IndexOut = Fifo->Data; //出队游标指向原型数组起始地址
  Fifo->Empty = true; //设置fifo空标志
  Fifo->Full = false; //清除fifo满标志
  Fifo->Len = 0; //设置fifo有效数据长度为0字节
  SEI(); //开中断
}

unsigned char fifoIn(FIFO *Fifo,unsigned char x) //fifo写入
{
  CLI(); //关中断
  if(Fifo->Full == true) return false; //fifo满则返回(写入失败)
  *(Fifo->IndexIn) = x; //写入1字节数据
  (Fifo->Len)++; //fifo有效数据长度计数
  if(Fifo->IndexIn < (Fifo->Data + FifoSize - 1)) (Fifo->IndexIn)++; //写入游标调整
  else Fifo->IndexIn = Fifo->Data; //写入游标向上越界则回到起点
  if(Fifo->IndexIn == Fifo->IndexOut) Fifo->Full = true; //写游标追上读游标则置fifo满标志
  Fifo->Empty = false; //清除fifo空标志
  SEI(); //开中断
  return true; //返回(写入成功)
}

unsigned char fifoOut(FIFO *Fifo,unsigned char *x) //fifo读出
{
  CLI(); //关中断
  if(Fifo->Empty == true) return false; //fifo空则返回(读出失败)
  *x = *(Fifo->IndexOut); //读出1字节数据
  (Fifo->Len)--; //fifo有效数据长度计数
  if(Fifo->IndexOut < (Fifo->Data + FifoSize - 1)) (Fifo->IndexOut)++; //读出游标调整
  else Fifo->IndexOut = Fifo->Data; //读出游标向上越界则回到起点
  if(Fifo->IndexOut == Fifo->IndexIn) Fifo->Empty = true; //读游标追上写游标则置fifo满标志
  Fifo->Full = false; //清除fifo满标志
  SEI(); //开中断
  return true; //返回(读出成功)
}

//SLIP帧格式:帧头尾0xC0,转义字符0xDB,(0xDB 0xDC):0xC0,(0xDB 0xDD):0xDB
unsigned char slipDecode(FIFO *rbuf,SLIP *dbuf) //SLIP协议解码
{
  static unsigned char findhead = false; //首次运行,设置未找到帧头(支持断点续传)
  unsigned char tmp; //数据缓存
  if(findhead == false) dbuf->Index = 0; //未找到帧头时游标复位(支持断点续传)
  dbuf->Len = 0; //每次运行时数据包长度复位
  while(1) //遍历已接收数据,直到解码出一帧数据或处理完全部数据
  {
    if(fifoOut(rbuf,&tmp) == false) return false; //读取1字节数据
    if(tmp == 0xC0) //找到帧头或帧尾
    {
      if(findhead == false) findhead = true; //找到帧头
      else if(dbuf->Index == 0) ; //找到帧头(连续两个0xC0)
      else //找到帧尾
      {
        dbuf->Len = dbuf->Index; //解码出来的数据长度
        dbuf->Index = 0; //游标复位
        findhead = false; //准备找下一帧数据
        return true; //返回一帧数据
      }
    }
    else if(findhead == true) //找到帧头则解码数据
    {
      if(tmp == 0xDB) //找到转义字符
      {
        if(fifoOut(rbuf,&tmp) == false) return false; //读下1字节数据
        if(tmp == 0xDC) //转义数据0xC0
        {
          *(dbuf->Data + dbuf->Index) = 0xC0; //记录1字节数据
          (dbuf->Index)++; //游标调整
        }
        else if(tmp == 0xDD) //转义数据0xDB
        {
          *(dbuf->Data + dbuf->Index) = 0xDB; //记录1字节数据
          (dbuf->Index)++; //游标调整
        }
        else //收到非法字符(数据无效)
        {
          dbuf->Index = 0; //游标复位
          findhead = false; //重新找帧头
        }
      }
      else //找到普通字符
      {
        *(dbuf->Data + dbuf->Index) = tmp; //记录1字节数据
        (dbuf->Index)++; //游标调整
      }
    }
    else ; //没找到帧头则继续找帧头
  }
  return false; //意外返回
}

void rx(unsigned char *rxd,unsigned int n,FIFO *rxbuf) //模拟接收数据,用于调试
{
  while(n--) //一次接收n字节数据
  {
    fifoIn(rxbuf,*rxd++); //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fifo
  }
}

void main(void) //调试程序,用PROTEUS查看器件内存
{
  fifoInit(&rxbuf); //fifo初始化
  rx(rxd,9,&rxbuf); //接收9字节数据
  slipDecode(&rxbuf,&datbuf); //SLIP解码
  rx(rxd+9,9,&rxbuf); //接收9字节数据
  slipDecode(&rxbuf,&datbuf); //SLIP解码
  rx(rxd+18,9,&rxbuf); //接收9字节数据
  slipDecode(&rxbuf,&datbuf); //SLIP解码,断点续传后解码出第1帧数据11字节
  rx(rxd+27,4,&rxbuf); //接收4字节数据
  //slipDecode(&rxbuf,&datbuf); //SLIP解码,解码出第2帧数据2字节
}

本实例在PROTEUS软件上验证通过。方法是运行PROTEUS软件,添加ATMEGA128器件,设置M128的program file为本实例编译出来的slip.hex文件,点击运行后点暂停,再点Debug菜单里的AVR Data Memory就可以看到内存数据。

断点续传解码出第1帧数据,请看下图:

将主函数里最后一条注释取消后,解码出第2帧数据,请看下图:

有任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欢迎交流使用心得!

转载请注明出外!

编辑原因:调整代码缩进。

网友:
对SLIP协议没有了解,但是看到在操作函数的时候有关中断和开中断,是为了防止被打断是吧,看到一些FIFO没有这样子做

楼主:
关中断是保证数据不会出错最保险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我这里简化了,实际上应该先判断中断是否是开启状态,如果是,则关中断,返回前再开中断;如果检测到中断是关闭状态,就不用关中断了。因为检测中断开关状态与MCU型号有关,所以我这里简化操作了。

网友A(2015-05-18):
Line67 应该是 //读游标追上写游标则置fifo空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67 应该是 //读游标追上写游标则置fifo空标志

谢谢,注释错了,复制上面的忘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