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柏AT826到手,上点图让大伙看看。

楼主(2015-03-31):
在某宝买的,1499.00  见到这价格就果断拿下了。
界面不错,可以触屏,也可以按键操作,附有打印的测试报告。
就是就是对测试夹的插片不爽,PCB的,不能经常反复拔插; 外壳灰白容易弄脏。
手册
装箱单
测报1
测报2
测报3
测报4

主机及配件

有少许毛刺

刺未剪

盖长了点,两段式支架掰开,盖中部会拱起

手头上没有精密电阻,就拿个采样电阻和个“发烧”电阻作简单测试

网友:
目测界面使用UCGUI做的

网友:
配件一般般,看过这机器的内部造工,比较工整

网友A:
测电阻那个精度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那个精度太差了

指的是0.0508 这个值么?  那是在100K档测得,用10K档出来的值与标称相符。

网友:
卧槽这万用表神了

网友:
弄开关电源有个这货事半功倍

网友:
国货不靠谱的吧。去年还见识了常州某厂造的高阻仪。买回去不到半个月就发现了问题。人家还不给退,光给修。

网友B:
LCR进口有哪些啊,貌似安捷伦的也是收购的富贵的吧

网友:
做开关电源需要LCR吗?

网友:
是不是可以测测ESR,ESL?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R进口有哪些啊,貌似安捷伦的也是收购的富贵的吧

进口的就买安捷伦的吧,但是我感觉同惠的TH2822E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0.0508 这个值么?  那是在100K档测得,用10K档出来的值与标称相符。

1K的也不行嘛,你不能只用10K档吧。

网友:
这电池看起来尽显风采啊

网友:
LCR工具来的,够用就好。

网友:
同惠的一直在用,还不错

网友C:
前天也买了个,1680。买回来发现居然还有触摸屏,但是没有dcr.安捷伦的那个手持的价格差不多,精度要高些。就是测量速度慢和测量夹具需要额外购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天也买了个,1680。买回来发现居然还有触摸屏,但是没有dcr.安捷伦的那个手持的价格差不多,精度要高些。 ...

开机后按方向“下”键,然后选择阻抗,应该就是DCR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后按方向“下”键,然后选择阻抗,应该就是DCR

不会吧?好像没DCR。

网友:
没说就是写的“DCR”啊,有个电阻的选项,因为自动选择的时候要是阻值太小就会误判断

网友:
我又搞了个TH2822D,10K的,带DCR,1300.拆开看主板上写的TH2822D/E,应该是公用的,通过软件限制来区分10K或者100K。TH的包装要粗糙很多,另外不像AT那样还有一个单独的测试报告。

网友:
我也想入个手持的LCR,还在AT825和TH2822A间犹豫

楼主:
手持LCR,夹具很重要,刚好夹稳与夹紧咬紧,数值是不同的。

网友:
去过 这个 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