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交叉编译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mini2440 kernel 2.6.13   64M版本

编译qt 内核和文件系统有3个版本的arm-linux-gcc
3.3.2 ---qt
2.95.3--ivi
3.4.1---内核

这三个版本的arm gcc

要编译运行在该板子上的应用程序,是不是只能用这三个编译器,能否使用高版本的比如4.3.2?

网友A:
qt和内核保证同一个编译器版本就行了,不相同就全部重新编译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和内核保证同一个编译器版本就行了,不相同就全部重新编译就是了

那应用程序需要和内核用同一个版本的编译器么?

我用4.3.2的编译出来应用程序在开发板上没办法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用程序需要和内核用同一个版本的编译器么?

我用4.3.2的编译出来应用程序在开发板上没办法运行。 ...

应用程序需要和内核用同一个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需要和内核用同一个版本的编译器

这个让我一直难以理解。是不是指令集版本的不同造成的?!

不过可以尝试采用crosstool-ng 去编译一个高版本的针对2440的GCC交叉编译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qt和内核保证同一个编译器版本就行了,不相同就全部重新编译就是了

选择静态编译的话是不是不用考虑 不同版本编译器造成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需要和内核用同一个版本的编译器

是这样的
想移植,用3.4.1(内核用的编译版本)编译之后不会出现not found问题。
用高版本 4.3.2 编译之后下载到开发板提示not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让我一直难以理解。是不是指令集版本的不同造成的?!

不过可以尝试采用crosstool-ng 去编译一个高 ...

事实是这样
具体原因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