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仿真器连接不上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31):
问题见图示,也是常见问题

用的是研旭的仿真器---之前还连接上过,正常调试程序呢

尝试的方法有:
1)
更改 xdsfast3.dll
  先删掉 再重装驱动
  先覆盖,再重装
2)
重装软件
3)把程序装在C盘(之前都是在D盘)
4)
重启
5)
换仿真器

最终还是这个问题

求助啊,如果是研旭仿真器问题了,我就再也不用 了

网友:
连不上有什么提示?

我用XDS510调试2812,28335碰到过下面几种,XP和WIN7环境,仅供参考。

1、端口被占用,重启可解决

2、lost clk, 时钟不稳定,转入低功耗模式,可能板子画的不怎么样

3、如果是28335,低64位设置了加密,会启动ECSL,一连接就会仿真器断开,

4、仿真器排线松了,有个仿真器插拔太多,导致卡头卡不紧,换排线就解决了。

网友:
查查JTAG引脚有没有复用,是不是被占用了,我自己遇到过,最后查出,TMS引脚被拉低了,我的TMS引脚是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