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PGA选型

楼主(2015-03-31):
新手,没经验,接触的IC不多,不太了解各家的差异,  故有此问 :
1.  貌似见的高端的公控板上(类似:通讯,图像处理这些),都是X 家居多, 而面向学校,个人学习的,或工作条件没那么高的,就A家多点?
2.  如果是用来做视频处理及驱动,那家比较合适呢?

希望有自身体会的来说说, 好让我们参考下,少走一点弯路。谢谢

网友:
温馨提示:字体大小

网友:
新手请先学会按版规发帖,字体太大了手机党看得蛋痛

网友:
字大了,身边有师傅用哪家就跟风用哪家

楼主:
抱歉, 字大了,  再来:

新手,没经验,接触的IC不多,不太了解各家的差异,  故有此问 :
1.  貌似见的高端的公控板上(类似:通讯,图像处理这些),都是X 家居多, 而面向学校,个人学习的,或工作条件没那么高的,就A家多点?
2.  如果是用来做视频处理及驱动,那家比较合适呢?

希望有自身体会的来说说, 好让我们参考下,少走一点弯路。谢谢!!

网友:
楼主你需要直接编辑楼主位的字体。
据说长江以北的高校用Altera的多、以南的Xilinx多,因为两家公司的大学计划部门分别在北京和上海……
个人学习用A家似乎更多一些,可能是因为以前山寨版的X家下载器比A家的更贵。另外这几年Xilinx战略上更重视高性能的新产品。
ISE我感觉不如Quartus好用,我倒是挺喜欢Vivado的但是新东西总是要有个稳定和适应的过程。
OpenCL for FPGA 和 Vivado HLS 比较相对,都确实有人在用,但前景我不好分析,这两个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两家之间的选择。

网友:
个人感觉X家的不错

网友:
岛国搞图像处理厉害吧,大部分是用alter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