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的一个问题,想了几个小时,没想通。。救救我吧

楼主(2015-04-01):
用单片机实现pid做buck反馈的问题,采集ad输出的电压控制pwm的占空比实现反馈。问题如下
AD采集了一个电压,假设是10位AD(1024),AD的参考电压是3V,这个被采集电压转化成了一个 “3V对应1024” 下这个等级的数,比如说是1.5V=1.5/3*1024=512
然后设定一个预给定电压是2V,也是在AD的那个电压等级下进行模数转换,2V=683
然后进行PID计算,这个时候pid输出的一个值,不应该是一个电压的值么,(当然是数字化的),这个数字化的模数转换也是在AD的模数转换规则下的
那我这个时候想要的应该是能控制pwm占空比的那个比较寄存器的值,但是怎么能把pid输出的值转化成这个寄存器的值呢?这两个数字都不是在一个规则下进行量化的啊
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感觉我陷入进去了,想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想明白

网友A:
看不懂你在说啥。你还是先看看pid的运行框图吧。
不要为了用pid而去用pid

网友B:
buck是线性变压,D和Vo是有比例关系的,你先那这个做基本的比例系数,然后拼凑I,数字电源一般不需要D。或者看一下PIC或TI的数字环路类似计算,系数是直接计算出来的。

网友:
就直接加减啊,但是比例系数慢慢调整就好。

网友C:
了解楼主的意思了,就是如何把PID计算后的输出控制值和PWM波联系起来,达到控制电压的效果。不过劝楼主还是自己慢慢去试吧,这里很难得到你的答案的,因为当年我搞也问了N多人,N久资料,没有一个是干干脆脆回答这个问题的,多数是在回答如何计算PID的参数。期望坛内高手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在说啥。你还是先看看pid的运行框图吧。
不要为了用pid而去用pid

你好,你的头像是舍意思,咋看不懂,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头像是舍意思,咋看不懂,能分析一下吗

不要想歪了

网友E:
LZ不明白的是怎么进行输出的标度转换!
首先你要知道PID运行输出的范围,0~100等等。然后用这个值换算到实际的输出去,例如你说的0~1024

网友F:
5楼就是楼主想问的问题。
计算出PID值后,怎么样转换后将PID输出的值赋给寄存器?

我也卡在这里,这个转换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网友G:
好久没弄数字PID调压了。以前做的时候都是直接调整Ki Kp这两个系数的,PID出来的数值直接送进PWM寄存器就行了。没必要纠结PID输出和PWM寄存器直接的转换系数了...也就是说这个系数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是线性变压,D和Vo是有比例关系的,你先那这个做基本的比例系数,然后拼凑I,数字电源一般不需要D。或 ...

我不是说怎么调pid的参数,我是说pid输出的值和控制pwm占空比寄存器的值怎么联系起来,因为pid输出的值不能直接用作调制波的值(pwm占空比寄存器的值)啊,他们不再一个标度里面,就像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久没弄数字PID调压了。以前做的时候都是直接调整Ki Kp这两个系数的,PID出来的数值直接送进PWM寄存器就行 ...

怎么能直接给呢,pid输出的是根据AD转换的电压的数字量的标度产生的,pwm波是自己的载波(计数器)用调制波(控制pwm占空比的值)产生的,也不能直接就相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楼主的意思了,就是如何把PID计算后的输出控制值和PWM波联系起来,达到控制电压的效果。不过劝楼主还是 ...

真的懂我了,但是到底怎么解决啊,是不是我的思路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楼就是楼主想问的问题。
计算出PID值后,怎么样转换后将PID输出的值赋给寄存器?

对啊,真的就是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吧,加qq?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明白的是怎么进行输出的标度转换!
首先你要知道PID运行输出的范围,0~100等等。然后用这个值换算到实 ...

恩,pid输出的范围,不就是AD采集的数字量标度么,另一个参考电压的标度也是AD的标度,那pid输出的不也是这个标度么,是这个往后的话,pid输出的要变成pwm占空比,怎么实现这个转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能直接给呢,pid输出的是根据AD转换的电压的数字量的标度产生的,pwm波是自己的载波(计数器)用调制 ...

直接给不代表他们的含义是一样或者单位是一样的,只是一种处理方法而已。

最终的目标都是让PID控制能够稳定,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你调节Kp Ki就能实现,为什么还要去纠结PID输出跟PWM寄存器之间的关系了呢?直接让这个系数等于1不就可以了吗。
我指的都是用尝试和拼凑的方法去调节,先有个大概的经验值,在这个经验值的基础上进行调节。
PWM=K*[f(kp)+f(ki)],你要的是这个”K“吧?不如让K=1,然后PWM=f(kp)+f(ki)。调节kp Ki就可以了。如果你让K=2也是可以的,只是这时候最佳的kp ki 跟K=1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不是两倍的关系我也不敢说。大神们可以分析一下。

如果要从理论上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等价于“怎么计算PID控制的Kp Ki系数"。这个就要建立传递函数,然后再做各种计算和分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真的就是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吧,加qq?

没QQ呢。
哈哈哈,在这里讨论呀

网友H:
PID可以不考虑转换,因为PID算出只是一个数值,你算出来的值直接输出到寄存器中,只是你要知道PID算出来的值的量程是对应0-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给不代表他们的含义是一样或者单位是一样的,只是一种处理方法而已。

最终的目标都是让PID控制能够 ...

好像,好像稍微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我的pid不是用的试凑法,我是先计算主电路传递函数,然后设计的反馈补偿网络,再把补偿网络离散化,难道这样不能么,按你说的不是就只能试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D可以不考虑转换,因为PID算出只是一个数值,你算出来的值直接输出到寄存器中,只是你要知道PID算出来的 ...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不能直接给啊,你看单片机里有两个寄存器,一个是控制pwm的频率的那个也是确定的啊,假设输出50Khz时候是1500,那如果pid输出一个2000(对应2V),怎么办?

网友I:
不用纠结他们之间的联系,按他们的比值赋值就行了,

pid输出有个限幅,
比较器有个最大值,

比如, 你pid输出区间是0-1000
你定时器最大记数值是1500
那就把你pid输出的值乘以1.5送比较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纠结他们之间的联系,按他们的比值赋值就行了,

pid输出有个限幅,

就这样? 那我的pid参数是通过传递函数设计的那还有用么,按你说的是不是只能用试凑法

网友I:
就是传递函数里面加个比例环节呀,
占空比到输出的比例环节

占空比为0 输出为0,  比较器值为0
占空比为1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比较器值为1500
占空比为0.5 输出二分之一输入电压, 比较器值为75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传递函数里面加个比例环节呀,
占空比到输出的比例环节

就是这个图里面的,pid输出的是个U,经过pwm变成了d,就是那个U不就是作为了调制波么,pwm里面有一个载波,但是这个调制波,不能直接加载波上,就是你上一条回复的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我要问的,只是我不明白,直接按比例缩放了之后,那我之前已经计算出来的Gc(PID)里面的KP,Ki还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不能直接给啊,你看单片机里有两个寄存器,一个是控制pwm的频率的那个也是确定的 ...

你要关心的是PID的范围

网友I:
pid输出的是个电压U,  你把它归一化不就成了占空比????
比如输出范围是0-5, 在你传递函数上乘一个比例系数0.2     你把它归一化到0-1(也就是咱空比0-100%)
你pid输出是1V, 乘以比例系数0.2  得到0.2,  0.2就是20%, 也就是你的占空比,
你pid输出是4V, 乘以比例系数0.2  得到0.8,  0.8就是80%, 也就是你的占空比,
这里的比例系数0.2,是叠加到你原来的传递函数上来,   比如你原来设计的比例系数是kp=0.7,  为了保持经过调整后你原参数不变,你就需要把你的kp改成3.5 ,即3.5x0.2=0.7

然后 , 假设你的pwm计数周期是1500
当需要20%占空比的时候, 实际就是  1500×20%  变成   300
需要80%占空比的时候,  实际就是  1500×0.8= 1200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还是我理解有误,
最后问句, 你能保证传递函数很准么

网友:
既然是调节PWM也要给出PWM是多少bit的吧,正常的PWM DAC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为 占空比*电源,假如你的PWM是16bit,电源电压是2.048V,1LSB=31uV, 只需要把你的PID运算的结果映射到这个占空比上即可,最简单的办法,把你的PID输出值干脆改为最大值65536,这样就能和能直接用于16bit的PWM上

网友:
PID三个系数就它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
PID 只是3个系数 ,3个系数乘以需求量,达到最终的控制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I:
pid输出的是个电压U,  你把它归一化不就成了占空比????
比如输出范围是0-5, 在你传递函数上乘一个比 ...

我理解你意思了,按你说的我先试试吧,传递函数当然不可能完全准了,但是总比完全没有依据去调要快一些吧,而且这么设计也不费事,最后说句谢谢了

网友:
假设PWM占空比50%对应的输出电压为0,100%对应最大正输出电压是Vm,0%对应最大负输出电压-Vm,而可输入PWM寄存器的数字值是0~Dm,且Dm对应占空比100%,Dm/2对应占空比50%,0对应占空比0%,那么传函就是Vm/(Dm/2),这样理解就对了。

网友J:
有传递函数可以用matlab仿真确定大概的数字 很方便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传递函数可以用matlab仿真确定大概的数字 很方便实用

我就是这么做的,只是我说的那个部分不是很明白而已,算了,我先做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头像是舍意思,咋看不懂,能分析一下吗

你的头像呢 是你本人吗 太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头像呢 是你本人吗 太漂亮了

你猜。。。。。。

网友L(2015-07-02):
同求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求这个问题,谢谢

不要想,调一调你就懂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要想,调一调你就懂了

建议给一个例子什么的,你是怎么样把PID函数的输出值,与PWM或者AD值关系起来,中间经过了什么转换;也算是结个贴;
要不然,后面肯定还会陆陆续续的有人问;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给一个例子什么的,你是怎么样把PID函数的输出值,与PWM或者AD值关系起来,中间经过了什么转换;也算是结 ...

这两个都是数字量,你只要让他们在最后这个给到pwm比较寄存器的数字量在小于pwm周期寄存器的值(即在他的范围内,别完全接近)就可以了,最近没什么时间总结,等过几天吧,在汇总一下

网友(2020-06-30):
我现在碰到跟你一样问题的测试,能回复一下我吗qq284265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