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OV7670视频采集传输

楼主(2015-04-01):
小弟现在的项目是FPGA采集OV7670的图像通过串口传输到上位机,刚学习FPGA,请各位大大指点下如何入手。

网友A:
通过串口,你是采集图片还是采集视频??

网友B:
都上FPGA了,采集的图像还通过串口送到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口,你是采集图片还是采集视频??

采集的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上FPGA了,采集的图像还通过串口送到上位机

没办法 学渣一枚 老师让学FPGA

网友C:
传视频的话至少来个网口吧。串口的速度恐怕有点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视频的话至少来个网口吧。串口的速度恐怕有点问题啊

OV7670的数据量应该算小的吧

网友D:
再小串口也传不了。FPGA直接驱动VGA显示更好

网友E:
好歹也USB吧,串口能传几帧呀

网友F:
不知道你用啥FPGA做的,我们使用ZYNQ 采集800W的摄像头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C:
要不然直接走DMA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小串口也传不了。FPGA直接驱动VGA显示更好

现在是想实现无线 有现成的串口转WIFI 所以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歹也USB吧,串口能传几帧呀

USB没弄过听说比串口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用啥FPGA做的,我们使用ZYNQ 采集800W的摄像头一点压力都没有  ...

可以用串口传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然直接走DMA也是一个办法

FPGA也有DMA?

网友G:
直接告诉你,你这个方案就不行,采集可以,串口就不要想了。直接接个屏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串口传输么?

当然可以啊,只是这个桢率,就..........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264239149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告诉你,你这个方案就不行,采集可以,串口就不要想了。直接接个屏不就可以了 ...

喔= =// 有人做VGA的 关于无线传输采集的视频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串口压力太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喔= =// 有人做VGA的 关于无线传输采集的视频有什么方法呢

你还想做VGA无线传输啊,这个不是一般的难,是很难非常的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想做VGA无线传输啊,这个不是一般的难,是很难非常的难

嗯?就是把FPGA采集的视频通过无线传输到PC 有什么方法

楼主:
嗯 那有什么无线方式可以传输的

网友:
连视频是什么都不就在想无线传输了,先老老实实把图像采集到VGA上显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没弄过听说比串口难很多。。

或者直接VGA,DVI上传,这个就很简单了,速度也快

网友:
自己写一个啊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吧
FPGA控制OV7670采集这个没问题。
采集之后数据的和传输有问题
1,通过串口传数据,不行,不要考虑了
2,通过USB传数据,楼主觉得难
3,通过网口传数据,应该更难
4,通过无线模块的话可能可以,wifi应该搞得定,难度的话wifi>网口>>USB>>串口(个人感觉)。
5,我之前建议楼主写一个DMA,当我没说好了
6,把采集到的数据直接通过VGA显示到显示屏上,相比较而言最简单。
7,授人以渔一下,楼主你想想OV7670的速率大概是多少?25M吧,你控制采集系统输出数据的时钟怎么也不会比这个频率低吧,串口也好,其他的什么方式也好,第一频率不能比这个低,第二数据的位宽至少要大于OV7670的数据输出位宽吧。满足这俩个条件之后,我们再讨论哪个传输方式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那有什么无线方式可以传输的

wifi可以

有线USB MIPI parella三种最常见

网友H:
320*240 30帧每秒 先H.264压缩再通过串口传有可能。不过你要在fpga里做H.264那是相当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320*240 30帧每秒 先H.264压缩再通过串口传有可能。不过你要在fpga里做H.264那是相当麻烦。 ...

这个相当麻烦的东西才是使用FPGA来搞定的乐趣所在,使用串口传视频,简直就是把电脑当计算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相当麻烦的东西才是使用FPGA来搞定的乐趣所在,使用串口传视频,简直就是把电脑当计算器用。 ...

应该是把计算器当电脑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把FPGA采集的视频通过无线传输到PC 有什么方法

这个可以的,一般的2.4G会有些卡,WiFi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借贵宝地问一下,入门网口哪种芯片比较合适?FPGA主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