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RF PA管求推荐

楼主(2015-04-01):
在SILABS时看了应用笔记,用的PA是NESG270034,查了一下,它是用SOT89封装,且是用E极做散热, 但是它停产了,求类似,散热容易处理的PA管,谢了

网友A:
看看0034的增益和OIP3值,可以考虑用RFMD的5089或者4089来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0034的增益和OIP3值,可以考虑用RFMD的5089或者4089来替。

谢了,我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