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2个充电器原理图,顺便问一下,高频部分的原理

楼主(2015-04-01):
请问原理图中的高频部分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这个成本便宜。

楼主:
是啊,不知道高频部分是如何工作,产生震荡频率的

网友A:
强电和弱点的安全距离太近了,这个真心太危险,早扔垃圾堆里早安心

网友:
这个应该是rcc开关电源

网友B:
RCC电路,成本超便宜

网友C:
成本能控制在2块左右,很是凶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电和弱点的安全距离太近了,这个真心太危险,早扔垃圾堆里早安心

强电和弱点拉开距离是不是就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能控制在2块左右,很是凶残。

成本不会超过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C电路,成本超便宜

请问这种电路是如何工作的?高频部分

网友D:
给楼主一份文档看看
http://www.docin.com/p-29731402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份文档看看
http://www.docin.com/p-297314027.html

谢谢,

网友E:
反馈绕组画反了吧。
上电通过R3和R4给Q2一个启动电流,初级绕组有电流流过。在反馈绕组感应出电流,经过C1和R4给Q2的基极维持导通,基极电流和初级绕组电流同时增加,直至Q2饱和。基极电流不足以维持初级绕组增加的电流。三极管迅速截止(这里好好理解一下)。截止后,次级绕组导通给负载供电。次级导通结束后,部分能量感应至反馈绕组启动下一周期。这个就是震荡的原理。
R6检测初级的电流峰值,R6上的电流升高使Q1导通,拉低Q2基极,Q2停止工作。D5,R5,C2吸收漏感尖峰。光耦也从C3提供能量使Q1导通,Q2截止,稳定输出电压用的。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错误之处敬请见谅。确认一下绕组方向。

网友:
传说中的RCC,后端电压低的时候高频部分就振啊振,后端电压高的时候高频部分就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绕组画反了吧。
上电通过R3和R4给Q2一个启动电流,初级绕组有电流流过。在反馈绕组感应出电流,经过C1 ...

变压器模型是找了一个,没有分析绕线方向

楼主:
他的充电指示很经典,非常的简单

网友F:
谢谢分享,这种电路静态电流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这种电路静态电流大不大?

不太清楚,我见过5V2A的开关电源 待机功率不到80mW

网友(2015-06-23):
引用 楼主:
他的充电指示很经典,非常的简单

怎么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