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你们好,请问MSP430 IO 口怎么区分0和1 ,电压范围...

楼主(2015-04-01):
各位,你们好,请问MSP430  IO  口怎么区分0和1 ,电压范围是多少,感激!!!!!准备用P4.3作为IO口作为输入口来用

网友:
好好看看datasheet不行么?

网友:
数据手册上写的很清楚的
施密特触发器输入IO口参数

网友:
一定要看datasheet

网友:
这是输出的门限电压

网友:
只想说搞软件还是要多了解了解硬件的知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