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另一个房间的wifi信号

楼主(2015-04-01):
无线wifi在客厅,在房间里面的信号特低,网络太慢,看片老是缓冲。如何才能加强房间里的wifi信号。是否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加个路由,设为WDS。

网友:
加AP做中继放大

网友:
加个路由做中继,3楼正解,。

网友:
听说品胜出了一个wifi增强器,也可做移动电源使用。

网友:
加个路由设置一下wds吧,我前天晚上刚做的wds。

网友:
中继模式也测试了,但感觉效果不如wds,可能路由器有问题吧,用的是tp的wr730。

楼主:
wifi自带路由功能,在加不会起冲突吗。

网友:
中继 网速减半

网友:
带无线电力猫,相当给力。

网友:
搞个网线到客厅,再接个无线路由器~
这样网速不会减半,性能不会降低

网友:
直接电视接网线

网友:
挪挪路由器位置,

网友:
电力猫怎么样?

网友:
我家也有这种现象,学中国移动。即路由器不动,人动。

网友:
极路由 穿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自带路由功能,在加不会起冲突吗。

把你wifi路由的dhcp功能关闭  还有你这个wiif的 ip地址修改下 不要和主路由或者网络中的IP地址冲突 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无线桥接

网友:
无线电力猫一对

网友A:
找一易拉罐剪开,调整为类似抛物面放在路由器天线旁,将很少用的一面电磁波反射加强所需要方向房间的信号,在不增加硬件成本前提下可以改善一些

网友B:
我不关心怎么增强,就想知道看的什么片。

网友:
电力猫或者无线中继,我就是做这个额

网友:
中继和电力猫。人动吧,省钱又锻炼身体

网友:
最简单的弄个可乐易拉罐套在天线上,我们通信原理老师讲的!有一定作用,家用妙招哦!

网友C:
品胜出了一个wifi增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胜出了一个wifi增强器

网站有没,发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关心怎么增强,就想知道看的什么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易拉罐剪开,调整为类似抛物面放在路由器天线旁,将很少用的一面电磁波反射加强所需要方向房间的信号, ...

今晚回去试一下

网友:
我有几个wifi智能插座带wifi信号放大功能的,效果不错

网友:
我家里带wifi的机顶盒在1楼到了2楼上面信号就只有一个有时候还不稳定,我就买了这个带定向发射的等放假回家试试效果会不会好些。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把网线拉到家里屋子中间位置(此点与每个房间直线间隔内<2墙),把路由器安在这里,这是最经济的办法。当然你家是土豪样式的房子就另说了。

网友:
极路由,极垃圾的路由。
都是特么宣传吹牛做得好。
我买了个极路由,用了几个月,每天各种断线。

网友:
可以试试做一个平板天线

网友:
加一条6DB或者9DB的天线

网友:
WIFI中继器,淘宝,几十块钱的

网友:
拉网线在加个路由器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移动主路由器到合适位置,或者从主路由器接网线再加一个无线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