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求助CCS3.3的问题

楼主(2015-04-01):
配置完28335后 连接不上芯片
connect后 就如图错误

**仿真器的技工说换系统 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win7上就用ccs4.2.4, 我的28335开发就是这样, 没有任何问题. 6713就用XP, 用ccs2.2, 不要交叉折腾安装, 浪费时间.

网友:
3.3是有点老了,换个新的开发环境吧

楼主:
好吧,我也妥协了。。。

网友:
是不是在点了确定后ccs会闪退?                连接仿真器前reset Emulator   通常会弹出一个警告, 不要管,点确定后在连接就不会弹出楼主位的错误

网友:
另外,建议换ccs5  对仿真器的支持好很多,不会无缘无故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