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款网络分析仪

楼主(2015-04-01):
价格要求10000以内
主要用来调试13.56M天线的阻抗匹配。网分还是最准确。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好用就行,能满足上述功能。

网友A:
价格要求10000以内?估计只能买个壳子。开发射频是需要下本钱的。要想省钱,就找个你的朋友借个来用嘛。

网友:
乘10未必够, 好在频率低, 建议买个1G以下的vnwa, 某宝找找,老外设计的, 国内防止, 使用不太方便, 但能用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用,建议租赁。

网友:
我可以帮你做一个

网友:
很贵的 我们这边有一台 12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要求10000以内?估计只能买个壳子。开发射频是需要下本钱的。要想省钱,就找个你的朋友借个来用嘛。 ...

支持,这个价不知道买个壳子 +线够不

网友B:
强力推荐科创的KC-901S.即将上市。我买了KC-901H。S是矢量版本的,更加准确。价格也是超过你想象。

网友:
to 楼上:这么便宜,3680元。超过我想象。不知有没有开发成功过产品?

网友:
租比买要合算。你肯定考虑性价比,再说这么低的频率,经验试出最大功率值就可以了。如果不差钱失网大约40W左右,国产有14所依爱,国内厂家用安捷伦较多,也有部分用R&S的, 韩国的不经使。二手差一点4W可以弄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安捷伦 12年买的 26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力推荐科创的KC-901S.即将上市。我买了KC-901H。S是矢量版本的,更加准确。价格也是超过你想象。 ...

科创是个神奇的坛,请教一下,那里面有便宜的频谱分析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科创是个神奇的坛,请教一下,那里面有便宜的频谱分析仪吗?

我只用过哪里的KC-901H,所以推荐你用S。其他的没用过。没法评价。

网友:
1W以内,还是考虑爱好者做的吧。因为你这个频率低,爱好者做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买商品VNA,二手价,准备5W左右

网友:
实话实说 ,KC901H用来当做一个炮灰表,测测驻波和S参数 以及场强还是不错的。坏了也不心疼。出去随手带着,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
这个价位,租金是够的,这有台5,6年前买的HP二手价10W,但不会用

网友(2015-08-01):
买了台HP8711B 13000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
也是用来调RF 13.56.国产仪器信不过,不如20年前的HP,花了2000买了台VNWA ,误差大的吓死人。